[USB芯片] CH375作为主机能实现串口转USB通信吗?

楼主(2021-02-23):
场景是这样的:目前有两个串口设备,两个设备之间想通过USB协议做个转换,过程如下

UART->USB---->USB->UART

目前后端的USB转串口芯片采用的是CP2102,想问下前端采用CH375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您好

CH375是一个接口芯片,需要一个主控芯片控制其完成功能。如果您只用一个CH375做主机接收CP2102的USB数据是不行的。

要用CH375实现该功能的话,可以使用一个单片机控制CH375做一个CP2102的主机,这样就能完成对CP2102USB数据的采集。

网友B(2021-08-23):
两个串口设备直接UART-> UART通信 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C(2022-03-03):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串口直连不可以么?

网友D:
你可以直接连在一起,而不是通过USB转换一下

网友E:
建议啊,串口可以引出232,这样可以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F:
你这操作让我很是迷茫,不应该用USB转换啊

网友G:
估计不行吧,这么操作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H:
没这么试过,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串口换成其他通讯方式,比如485/232

网友I:
可能不太行,没这么做过

网友J:
可以吧,不过CP2102的驱动咋搞呢?

网友K:
你这啥应用场景啊?

网友L:
建议还是不能这么做,把USB换成蓝牙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