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ULN2003驱动共阳极共阴极数码管的问题讨论

楼主(2021-02-23):
如下图截取的是ULN2003规格书,附件为规格书详情。我想讨论的问题为两点,
1.ULN2003是否既可以驱动共阴极数码管,同时也可以驱动共阳极数码管。我用led模拟了共阴/共阳数码管,便于理解。我觉得ULN2003只能驱动共阳极数码管,因为它只有灌电流的能力,规格书也给出了典型应用图,给的也是输出端接二极管阴极。
2.COM脚应该接地还是接VCC还是不接。我觉得如果输出是接继电器或者电机这类感性元器件,COM脚要接VCC,因为内部带续流二极管,做续流保护作用。如果输出是接led,那么可以不接,万万不能接地,因为接地的话,相当于输出都被直接拉低了。
基本上ULN2003都用来驱动led和继电器/电机等。以上两点欢迎讨论,尤其第一点,我觉得理解的有点儿问题。

楼主:
下图提供了一种驱动共阴极数码管的一种方式,但是有点儿浪费资源,因为相当于把ULN2003只当做一个开关使用了。

楼主: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网上浏览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这个问题,看了下此贴下的答复,回答共阴共阳的都有。但我觉得应该是共阴的,原因是ULN2003只能是低电平驱动,但是如果是共阴的,IO口直接作为供电口驱动负载,感觉还是怪怪的,应该修改一下加上VCC以及上拉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A:
2003 也可以分别驱动共阴LED: 一楼图中,com x 端移到 限流电阻、LED 之间,  2003的三极管导通时,LED 不亮,三极管截止时,LED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