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MounRiver Studio】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21-02-23):
使用的wch官方例程, 有些C文件是灰色的, 我想用 怎么用

楼主:
比如这个, 头文件已经包含了

网友A:
你需要在头文件中打开选项的,才可以使用PWM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头文件中打开选项的,才可以使用PWM功能的。

头文件 全都包含进去了呀

网友:
右击,properties,C/C++ Build,去除选中"Exclude resource from build"

网友B:
灰色的文件表示当前文件已被排除编译队列,选中文件后点击右键菜单中“Resource Configurations->Exclude from build”,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去掉obj复选框勾选,即可重新将该文件加入编译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