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和STM32F4 的区别

楼主(2021-02-23):
u F1采用Crotex M3内核,F4采用Crotex M4内核。
u F1最高主频 72MHz, F4最高主频168MHz。
u F4具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1没有浮点运算单元。
u F4的具备增强的DSP指令集。F4的执行16位DSP指令的时间只有F1的30%~70%。F4执行32位DSP指令 的时间只有F1的25%~60%。
u F1内部SRAM最大64K字节, F4内部SRAM有192K字节(112K+64K+16K)。
u F4有备份域SRAM(通过Vbat供电保持数据),F1没有备份域SRAM。
u F4从内部SRAM和外部FSMC存储器执行程序的速度比F1快很多。F1的指令总线I-Bus只接到Flash上,从SRAM和FSMC取指令只能通过S-Bus,速度较慢。F4的I-Bus不但连接到Flash上,而且还连接到SRAM和FSMC上,从而加快从SRAM或FSMC取指令的速度。
u F1最大封装为144脚,可提供112个GPIO;F4最大封装有176脚,可提供140个GPIO。
u F1的GPIO的内部上下拉电阻配置仅仅针对输入模式有用,输出时无效。而F4的GPIO在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的配置依然有效。即F4可以配置为开漏输出,内部上拉电阻使能,而F1不行。
u F4的GPIO最高翻转速度为84MHz,F1最大翻转速度只有18MHz。
u F1最多可提供5个UART串口,F4最多可以提供6个UART串口。
u F1可提供2个I2C接口,F4可以提供3个I2C接口。
u F1和F4都具有3个12位的独立ADC,F1可提供21个输入通道,F4可以提供24个输入通道。F1的ADC最大采样频率为1Msps,2路交替采样可到2Msps(F1不支持3路交替采样)。F4的ADC最大采样频率为2.4Msps,3路交替采样可到7.2Msps。
u F1只有12个DMA通道,F4有16个DMA通道。F4的每个DMA通道有4*32位FIFO,F1没有FIFO。
u F1的SPI时钟最高速度为 18MHz, F4可以到37.5MHz。
u F1没有独立的32位定时器(32位需要级联实现),F4的tiM2和TIM5具有32位上下计数功能。
u F1和F4都有2个I2S接口,但是F1的I2S只支持半双工(同一时刻要么放音,要么录音),而F4的I2S支持全双工,放音和录音可以同时进行

网友A:
最主要的就是内核不同

网友B:
主频高出很多啊

网友C:
还是f4更高级啊

网友D:
功能上差了很多啊

网友E:
F4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F:
STM32F4采用Cortex M4内核,带FPU和DSP指令集

网友G:
STM32F4拥有多达192KB的片内SRAM

网友H:
STM32F4最高运行频率可达168Mhz

网友I:
STM32F40x的功耗为:238uA/Mhz,

网友J:
新型STM32 F3系列与STM32 F1系列引脚兼容

网友K:
主频不一样

网友L:
STM32F4跟F1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M:
F1的片上资源比较少,F4的片上资源比较多

网友N:
F1的SPI时钟最高速度为 18MHz, F4可以到37.5MHz。

网友O:
F4具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1没有浮点运算单元。

网友O:
STM32F4是M4内核和STM32F1是M3内核

网友N:
F1最高主频72MHz,F4最高主频168MHz。

网友M:
F1在网上的资料很多,中文资料齐全,F4的就相对较少

网友L:
STM32F4相对于STM32F1的改进不只一点点

网友K:
F4芯片最高可以达到168M,F1只有72M。

网友J:
扩大了STM32 Cortex-M4系列产品的阵容

网友I:
TM32F401更是低到:140uA/Mhz,而STM32F1则高达421uA/Mhz。

网友H:
STM32F1只能到72Mhz

网友G:
TM32F4具有更快的模数转换速度、更低的ADC/DAC工作电压、32位定时器、带日历功能的实时时钟

网友F:
TM32F1采用的是Cortex M3内核,不带FPU和DSP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