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为什么使用ADC+DMA+外部定时器触发时,会一直循环在DMA中断里

楼主(2021-02-23):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时钟为72/6=12MHZ,ADC最大时间不超过14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配置GPIO

    ADC_DeInit(ADC1);//复位ADC1,将外设ADC1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是否开启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 不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T4为触发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 ADC 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ADCx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1->SMPR2&=0XFFFFF000;//通道采样时间清空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 1,规则采样顺序值为 1,采样时间为 239.5 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通道 2,规则采样顺序值为 2,采样时间为 239.5 周期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的DMA传输 ,原本ADC上没有的,注意添加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 ADC1   必须先使能才校准,不然校准不通过的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设置外部触发使能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开启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 AD 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void MY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cpar, u32 cmar, u16 cndtr)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 DMA 时钟
    //delay_ms(1);//等待DMA时钟稳定
    DMA_DeInit(DMA_CHx);//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DMA 外设 ADC 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DMA 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从外设发送到内存读取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dtr; //DMA 通道的 DMA 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数据宽度为16 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的数据长度为 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 通道 x 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非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 ENABLE);//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启动DMA1通道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RESET)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Control_Loop();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串口波特率
   adc_Init();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1, (u32)&ADC1->DR, (u32)ADC_Buf, 200); //DMA1通道1,外设为ADC1,存储器,长度.
   TIM2_Int_Init((40000-1),(28800-1));
    TIM4_Int_Init(999,(240-1));
    TIM_PWM_Init(0.01);//不分频,PWM 频率=3khz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