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差分信号加终端电阻之后 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21-02-23):
如图所示,数据手册中提到可在接收到添加80-120R终端电阻,但是看电气参数,引脚的驱动能力又只有20mA,请问这是怎么能够驱动得了终端电阻的,还是说加载终端电阻上的电压幅度很小,实际电流仍然在20mA以内

网友A:
20mA*80R=1600mV,也不小了,接收端有个200mV的压差应该就能识别了。

网友B:
终端电阻的接入当然会降低信号幅值,但只要信号幅值在要求的门限以上就没问题。而不加终端电阻,在线路足够长时会因信号反射劣化信号质量,权衡利弊当然还是要用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