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如何延时两小时,用哪种方式好?

楼主(2021-02-23):
第一种,RTC
STM32外接一个RTC时钟芯片,使用方法就是记录当前时间,比如,当前时间是12点24分36秒。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循环查询时间,当时间到达14点24分36秒时,发送信息。
· 误差在10秒到2分钟以内
· 需要外部扩展RTC芯片
第二种,采用硬件中断
采用STM32内置定时器,比如采用定时器1,定时1秒钟。每次定时中断函数,里面的flag自动加1。当flag等于7200的时候,就表示两个小时到了。
· 该方法误差在1秒以内
· 不需外接RTC芯片
第三种,使用实时操作系统
将时间管理直接放权给实时内核,他会自动管理。
· 不额外占用系统资源
· 误差在1秒之内
· 但是依靠系统内核(可以自己百度学习实时内核)
总结来说,如果就是很简单的程序,就采用方法二。如果程序较为复杂,可以尝试上个内核,时间管理直接内核来负责。

网友A:
延时2小时,不能叫延时,应该叫闹钟了,必须上rtc呀。

网友B:
看来楼主对STM32不熟悉,很多系列都自带了RTC的,另外,上RTC了,还查询什么时间?直接闹钟设为2小时就行了。而且,RTC的时间误差,不会比内置的时钟大,更不会达到你说的2分钟,这是第二个误区。第3种,实时系统,它的原理还是跑的系统时钟,误差只会比RTC大,不会比RTC小。

网友C:
误差高达2分钟,那还能叫RTC吗?

网友D:
实时操作系统太难学了

网友E:
我还是喜欢用定时器

网友F:
误差太高了也

网友G:
都需要几个非常不错的晶振

网友H:
第一种方法误差太大 肯定哪里有问题

网友I:
用定时器最简单了

网友J:
单片机的延时程序通过执行指令来达到延时效果

网友K:
要用到定时器/计数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CPU的工作效率

网友L: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M:
延时多长时间要看你单片机的频率和使用的语言种类

网友N:
如果要较为精确地计算延时,应当以汇编语句为准,每条指令的周期数都是确定的。

网友O:
延时时间长度是怎么算的?

网友P:
用延时程序的话,误差较大。

网友Q:
外接RTC芯片

网友R:
延时多长时间要看你单片机的频率

网友S:
作时需要外部设备辅助

网友N:
延时长度根据你的振荡器的频率和后分频来计算的

网友M:
利用循环处理的方式实现的延时

网友L:
sleep()是以毫秒计算的

网友K:
软件延时,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网友Q:
简单的延时可以用nop循环,长延时尽量用定时器来做。

网友P:
用定时器来做一个。

网友O:
用定时器做最精确

网友S:
延时就是让外设和单片机时序同步、等待外设响应结束

网友R:
汇编的话,是可以精确的计算出来的

网友J:
指令需要的时间叫做指令周期,这个时间等于若干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