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发送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1-02-23):
使用STMF103的硬件SPI2做主,配置如图,短接两根数据传输线,是能够正常发送,发送数据不会出错,一旦连接到从机之后就会出错。不知道是啥 原因

网友A:
检查下两边的SPI配置是否一致;
再就是连线可靠接好,别晃晃悠悠的;

网友B:
硬件如何连接的 详细说说

网友C:
是出错还是没有正确过呢

网友D:
检查一下第三方的配置

网友E:
会不会连接不可靠

网友F:
是发送方出错还是接受端出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