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VET6单片机TLI接口TLI_B1/TLI_R0/TLI_R1找不到

楼主(2021-02-23):
第一次使用GD单片机,这次用到100Pin的GD32F450VET6单片机TLI接口驱动3.5寸屏,RGB888接口。发现TLI_B1/TLI_R0/TLI_R1找不到。请问GD32F450VET6是不是不支持TLI接口呢

楼主:
谢谢,这个文档也有,就是找不到这几个功能引脚。用户手册里其他功能引脚都有,可就是没有这三个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文档也有,就是找不到这几个功能引脚。用户手册里其他功能引脚都有,可就是没有这三个引脚。 ...
用查找功能搜

网友B(2021-08-12):
100脚的只能支持到RGB565,也就是16位色.24位色需要144脚.
包括sdram也只支持到bank0\1.
具体手册中有描述.

网友B(2021-10-02):
由于引脚数量限制,在该封装下不支持24bit颜色.并且也不支持32bitSDRAM.建议慎重考虑色深\带宽\分辨率这些因素.毕竟MCU主要还是做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