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K32F030C8经常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原因请教

楼主(2021-02-23):
如题所示,我在使用HK32F030C8过程中经常突然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而且是在产品工作过程中突然就进入的(一开始程序老是复位,后来用变量计数的方式监控到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请问出现什么问题会导致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谢谢

楼主:
同一块电路板,我换成ST的030C8,就可以正常工作。程序是一样的(除了底层配置程序不一样)。

网友A:
查看是不是指针的问题,跑飞了,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是不是指针的问题,跑飞了,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程序一般应该也不会跑飞吧,除非有诱因,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受干扰导致,因为带小电机跑不会,带大电机跑就容易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而且感觉这款芯片很容易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前段时间买了4K芯片,测了几片,发现有一片,在执行main函数前,我通过仿真发现在芯片上电执行汇编函数调转main函数那一步的时候,就直接跳到HardFault_Handler中断,不会进入main函数(这个只是单板仿真,电路板没有带负载)。还有另一个奇怪的问题是,我定义了一个指针,指向某个AD采样的变量,然后在电机电流大一些的时候,偶尔会出现指针的值直接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负数,但实际上那个AD采样的变量的值一直在30左右跳变。

网友B:
数组越界,栈溢出都有可能,可以打断电查寄存器定位到谁呼叫这个出错中断的啊!

网友C:
先用示波器检查一下程序运行时VCC的电压波形看看有没有跳变,其次检查其它IO有没有干扰。

网友D(2021-04-20):
这个解决了没有?我的也一样,进main前便跳到HardFault_Handler中断,我的电源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