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双千兆网口开发板香橙派R1 Plus在Linux系统下连接USB摄像头...

楼主(2021-02-23):
香橙派R1 Plus电脑开发板采用瑞芯微RK3328 四核64位处理器,拥有1GB DDR4内存、双千兆网口、TF卡插槽、散热风扇接口等功能接口,适配了OpenWRT系统,可做路由器方案。

下文将介绍R1 Plus在Linux系统下连接USB摄像头的测试过程:
1) 首先将 USB 摄像头插入到 Orange Pi 开发板的 USB 接口中

2) 然后通过 lsmod 命令可以看到内核自动加载了下面的模块

3) 通过 v4l2-ctl(注意 v4l2 中的 l 是小写字母 l,不是数字 1)命令可以看到 USB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信息为/dev/video0

4) 使用 fswebcam 测试 USB 摄像头

a. 安装 fswebcam

b. 安装完 fswebcam 后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拍照
a) -d 选项用于指定 USB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
b) --no-banner 用于去除照片的水印
c) -r 选项用于指定照片的分辨率
d) -S 选项用设置于跳过前面的帧数

e) ./image.jpg 用于设置生成的照片的名字和路径

c. 在服务器版的 linux 系统中,拍完照后可以使用 scp 命令将拍好的图片传到 Ubuntu PC 上镜像观看

5) 使用 motion 测试 USB 摄像头
a. 安装摄像头测试软件 motion

b. 修 改 /etc/default/motion 的 配 置 , 将 start_motion_daemon=no 修 改 为 start_motion_daemon=yes

c. 修改/etc/motion/motion.conf 的配置

d. 然后重启 motion 服务

e. 使用 motion 前请先确保 Orange Pi 开发板能正常连接网络,然后通过 ifconfig 命令获取开发板的 IP 地址

f. 然后在和开发板同一局域网的 Ubuntu PC 或者 Windows PC 或者手机的火狐 浏览器中输入【开发板的 IP 地址:8081】就能看到摄像头输出的视频了

网友A(2021-03-31):
很棒棒,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