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对J-Link、ST-Link,JTAG,SWD分不清,转载**教我们~

楼主(2021-02-23):
了解J-Link、ST-Link、ULink、JTAG、SWD、SWIM的区别
文章目录
    • 1. J-Link
    • 2. ST-Link
    • 3. ULink
    • 4. JTAG
    • 5. SWD
    • 6. SWIM
    • 8. 小结一下

楼主:
1. J-Link
J-Link是德国SEGGER公司为支持仿真ARM内核芯片推出的JTAG仿真器,很多ARM芯片的接口协议是JTAG,JLink一端接电脑USB接口,一端接CPU的JTAG接口,JLink充当的作用就是USB转JTAG,支持JTAG和SWD两种模式。

可配合IAR EWAR,ADS,KEIL,WINARM,RealView等集成开发环境;
支持ARM7/ARM9/ARM11,Cortex M0/M1/M3/M4,Cortex A5/A8/A9等内核芯片的仿真;

楼主:
JLink仿真器

楼主:
2. ST-Link
ST-Link是ST意法半导体为评估、开发STM8/STM32系列MCU而设计的集在线仿真与下载为一体的开发工具,支持JTAG/SWD/SWIM三种模式。

楼主:
支持所有带SWIM接口的STM8系列单片机

楼主:
支持所有带JTAG/SWD接口的STM32系列单片机

楼主:
ST-Link仿真器

楼主:
3. ULink
ULINK已经停产,在售的是ULINK2和ULINKpro版本,ULINK2是ARM/KEIL公司(2005年ARM收购了KEIL)最新推出的配套RealView MDK使用的仿真器,ULINK2仿真器也被称为Keil ULINK2、ARM ULINK2仿真器。

楼主:
ULINK2仿真器

楼主:
ULINK2仿真器支持:

楼主:
片上调试(使用片上JTAG/SWD/SWV)

楼主:
FLASH存储器编程(用户可配置FLASH程算法)

楼主:
以下是各版本ULINK仿真器的区别,可见支持的芯片内核,软件开发工具等内容;

楼主:
4. JTAG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ARM、DSP、FPGA等,JTAG接口的单片机用电脑USB下载调试程序,需要用到J-Link(USB转JTAG)。

楼主:
标准的JTAG是四线:TDI,TMS,TCK,TDO,分别对应数据输入,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出,复位管脚可不接。

楼主:
仿真器Pin no.        仿真器接口        目标板接口        信号描述
19        5V supply        VCC        电源正极
5        TDI        TDI        数据输入
7        TMS        TMS        模式选择
9        TCK        TCK        时钟信号
13        TDO        TDO        数据输出
20        GND        GND        电源负极

楼主:
5. SWD
SWD全称是Serial Wire Debug(串行调试),SWD模式下用JLink给我们的板子debug时,是用标准的二线DIO和CLK,RESET管脚可不接,当你频繁下载失败时,可接上RESET管脚再试。

楼主:
在高速模式下,SWD比JTAG更可靠一些,常见的接线信号如下所示,根据具体情况自主选择。

楼主:
注意: SWD模式下,SWDIO的上拉电阻可预留不贴,在ST的一些MCU参考设计中,有提到建议添加,实际测试不加不影响下载。

楼主:
6. SWIM
SWIM接口常见于ST的STM8系列单片机,ST-Link2与STM8连接只需要4根线,见表格。

楼主:
8. 小结一下
附上JTAG/SWD模式管脚对照表:

楼主:
总结一下J-Link、ST-Link、ULink三种仿真器之间的区别:

JLink是通用型的ARM内核芯片仿真器,支持的芯片和软件开发环境多,优选;
ST-Link是针对STM8/STM32,如果你使用STM8/STM32单片机,首选ST-Link,当然用JLink下载ST系列单片机也可以;
ULink专注于Keil平台,支持ARM7/9,Cortex-M0~M4,ULink2还支持8051系列芯片,综合性能(支持芯片种类、软件开发环境及及调试速度)均不如JLink;
三者都支持JTAG和SWD模式;

楼主:
再总结一下JTAG、SWD、SWIM三种下载模式的区别:

JTAG接线比较多,高速模式下稳定性不如SWD;
SWD接线少,可空出多余的GPIO,所需要的接线信号不同仿真器会有所差别(主要在VCC和RESET),DIO和CLK必接;
SWIM常见于STM8单片机,需用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