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Q0009—J-Link 下载代码异常说明

楼主(2021-02-23):
FAQ0009—J-Link 下载代码异常说明

Questions:较多电路板在设计时, 为了节省空间, 会采用 SWD 方式下载程序, 并在硬件设计上只将 SWCLK、 SWDIO
及 GND 与 J-Link 对接, 此时就有可能会出现无法正常下载代码的现象
此问题只针对以下 J_LINK 驱动版本:
J-Link 版本为 HW:V8.00,dll: V6.20c( 或更高版本)
J-Link 与芯片连接方式为仅 SWCLK、 SWDIO 及 GND 对接

Answer:J_LINK 下载代码时, 其会根据 J_LINK Pin1 上的电压值来确定数据及时钟线上输出的电平信号的高低,
老版本( 本案中 V8) 的 J_LINK, 其内部 Pin1 和 Pin2 未被短接;
J-Link 与芯片连接方式为 SWCLK、 SWDIO 及 GND 对接, 未将芯片的参考电压接到 J-Link 的 Pin1 脚, 故此时 J-Link
的 Pin1 脚上无电压输入, 因此会出现因 J_LINK 没有检测到芯片的参考电压而造成无法正常下载代码的问题

解决步骤:
1, 如果硬件电路板支持改动, 可将芯片的 VDD( 常规即 3.3V) 接到 J_LINK 的 Pin1 上
2, 如果硬件电路板不支持改动, 可以将 J_LINK 的 Pin1 和 Pin2 短接( 前提是 Pin2 内部跳线有与 3.3V 短接)

注意:
1, 此无法下载代码的问题在其它 MCU 也会出现, 均会提示无法找到芯片内核
2, 新版本( 例如 V8.3) J-link 内部已将 Pin1 和 Pin2 短接, 因此不会出现前述问题
3, 建议 J_LINK 同目标板连接请接入 RST 信号, 即连接:VDD,VSS,GND,SWDIO,SWCLK,RST 信号

网友A:
无法找到芯片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