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适合物联网产品的M2354

楼主(2021-02-24):
物联网现在很火热,这个热度会一直下去,所以,发展物联网方面也是明智的选择。
NuMicro® M2354 Series 为新唐安全物联网微控制器系列。基于Arm® Cortex®M23 CPU,内建基于Armv8-M架构之TrustZone®技术。作为新唐安全物联网微控制器系列最新一代产品,其包含了芯片层级安全密钥储存区,微控制器内部软韧体保护机制,以及能通过针对Arm® PSA CertifiedTM Level 2所设定的安全标准,甚至是Arm® PSA CertifiedTM Level 3对芯片的攻击保护措施。对于在物联网市场中需要更安全和超低功耗的设备而言,这是一个颇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        方案特色
-         芯片内部安全区域提供重要代码及数据存放
-        完整的硬体加密技术提供安全无线连网以及安全引导(Secure Boot)、空中安全固件升级(FOTA)
-        支援Mbed-OS安装及多云服务连接
-        提供完整的连云服务范例代码(Board Support Package)
•        MCU 特点
M2354 (32-bit Arm® Cortex®-M23)
-        支持操作频率到 96MHz
-        内建 1024 KB 双区块(Dual-Bank)闪存/ 256 KB SRAM
-         支援 Segment LCD (8 COM X 40 SEG)
-         针对 AES, RSA, ECC的侧信道攻击防护措施;防故障注入攻击检测,例如:电压毛刺攻击及时钟毛刺攻击
-        KeyStore : 实现安全通讯密钥管理
-        支持中国大陆国密算法 SM2/SM3/SM4
•        系统示意图

网友A:
这个系列还没用过,比较高端。

网友B:
功能比较多。

楼主:
是的,MCU现在越来越往多功能,高性能方面发展了

网友C:
学习物联网,应该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呢?

网友D:
和什么模块实现物联网比较好

网友E:
单片机做物联网这块可以不

网友F:
物联网真的只需要低功耗的MCU吗

网友G:
为什么wifi模块没有指令到单片机上

网友H:
用单片机做一个web物联网

网友I:
单片机+wifi开发

网友J:
单片机哪一个和传感器结合的好?

网友E:
单片机wifi模块是不是物联网的趋势

网友D:
单片机的智能物联网网关设计好写吗

网友F:
控制系统上面怎么加物联网

网友G:
用单片机加wifi模块是否能实现在公网控制

网友C:
想从事物联网行业,一定要学习单片机吗?

网友K:
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H:
组网智能家居用什么无线模块好

网友J:
单片机+wifi模块作为TCP客户端怎么接入yeelink

网友I:
物联网需要通信知识,最常用的是蓝牙,wI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物联网,应该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呢?

学习物联网方面,其实你要先知道什么是物联网,物物连接的网络,首先要有传感器,接下来是处理传感器数据的MCU,最后才是连上云端;那么能处理传感器数据,还有能将数据推送到云端的单片机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啦。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学习单片机建议学习一款常用的,网络上资料多而全的单片机会事半功倍哦。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什么模块实现物联网比较好

看你这边的预算啦,如果想玩可以用ESP-01S,或者是ESP8266-12S都可以。以上说的是WiFi连接,如果有线连接可以考虑W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做物联网这块可以不

如果业务不涉及数据高速运算方面的话,完全可以用单片机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物联网真的只需要低功耗的MCU吗

不是的,看你供电方式,还有现场环境因素。如果供电随意的话,可以不考虑低功耗。如果现场环境布线复杂,或者客户要求用电池供电的话,为了设备运行时间更长一些,建议使用低功耗MCU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wifi模块没有指令到单片机上

你想说的是,WIFI功能集成到M2354上吧,其实集成的话,可能会让用户开发复杂,或者移植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哪一个和传感器结合的好?

这。。。看你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wifi模块是不是物联网的趋势

这个SOC的模式吧,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优势,是因为成本会大大降低,但是开发起来属实会有些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智能物联网网关设计好写吗

哈哈哈哈,只要你理解的透彻,基本上都很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系统上面怎么加物联网

正常就添加无线模块并且加无线通信功能就可以连入到物联网之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从事物联网行业,一定要学习单片机吗?

建议,最好是学或者是理解吧。其实物联网不一定是MCU,也有可能是M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