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总是提示函数缺少返回值声明

楼主(2021-02-24):
详细函数结构如下:
u8  LED_con( )
{
        if(语句1)
        {
                while(语句2)
                {
                        语句3;
                        return  1;
                }
                return 2
        }        return 3
}
提问:为什么while循环中明明有返回值,可以跳出while循环,而扔提示函数最后缺少返回值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有不代表就不缺,可能只是部分分支有

网友B:
if(语句1)
不满足时没有返回值

网友C:
如果进不去if语句 就没有返回值

网友D:
在if外加一个返回语句

网友E:
是不是直接就报错了

网友F:
前边加一个void就没事了

网友G:
还应该多看看基础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