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ADC采样采不到单个或多个周期性正弦波(50Khz~200Khz...

楼主(2021-02-24):
ADC采样连续正玄波(50Khz~200Khz),液晶显示(400Vpp)是正常的。输入50KHZ波数为1或者其他个数<170个(周期大于5ms)液晶显示为0,实际上ADC可以采到几个值。波数大于170个可以显示(400vpp)。假如采样信号给2khz输入10个波就可以了,正常显示了。之前做过采单个或者几个波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这次就不行了,板子基本没变。

采样程序
#include "AD.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delay.h"

void AD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u16 GetAdc(u8 type,u8 ch) {
        if (type == 0)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 else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ʹ��ָ����ADC1������ת����������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ȴ�ת������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һ��ADC1�������ת�����
}

void BubbleSort(u16 *arr, u16 size) {
        int i, j, tmp;
        for (i = 0; i < size - 1; i++) {
                for (j = 0; j < size - i - 1; j++) {
                        if (arr[j] > arr[j + 1]) {
                                tmp = arr[j];
                                arr[j] = arr[j + 1];
                                arr[j + 1] = tmp;
                        }
                }
        }
}

u16 FindAdcMaxValue(u16 *arr, u16 size){
        int i = 0;
        u16 AdcMaxValue;
        AdcMaxValue = arr[0];
        for(i = 1; i < size - 1; i++){
                if(arr > AdcMaxValue){
                  AdcMaxValue = arr;
                }
        }
        return AdcMaxValue;
}
u16 GetAdcMaxValue(u8 type,u8 ch) {
        u16 i = 0;
        u16 j = 0;
        u16 admaxValue = 0;
        u16 adValue = 0;
        static u16 arrayV[200] = {0};
        static u16 arrayI[200] = {0};
        u16 a = 0;
        static u16 timeOutCnt
                = 0;

        if (type == 0) {
                while (i < 200) {
                        adValue = GetAdc(type,ch);
                        if (adValue > 200) {
                                arrayV = adValue;
                                i++;
                                timeOutCnt = 0;
                        } else {
                                timeOutCnt++;
                                if (timeOutCnt > 200) {
                                        for (j=0;j<200;j++) {
                                                        arrayV[j] = 0;
                                        }
                                        timeOutCnt = 0;
                                        break;
                                }
                        }
                }
                admaxValue = FindAdcMaxValue(arrayV,200);
        } else {
                while (i < 200) {
                        adValue = GetAdc(type,ch);
                        if (adValue > 40) {
                                arrayI = adValue;
                                i++;
                                timeOutCnt = 0;
                        } else {
                                timeOutCnt++;
                                if (timeOutCnt > 200) {
                                        timeOutCnt = 0;
                                        break;
                                }
                        }
                }

                admaxValue = FindAdcMaxValue(arrayI,200);
        }
        //BubbleSort(array,200);
        //return array[199];
        timeOutCnt = 0;
        if (admaxValue > 1600) {
                a = 10;
        }
        return admaxValue;
}
void ADTest(void)
{
        while (1)
        {
                //UART1SendByte(GetADV());
                DelayNmS(200);
        }
}

这是50K连续波显示和仿真看到的采样数据

这是50KHZ发送5个正弦波(周期5ms)

网友A:
采集若是没问题就是算法问题,你这发几周期的波,时间这么短,软件怎么处理的呢?显示的是什么值呢?

网友B:
采集频率不够啊

网友C:
经常性的漏掉吗

网友D:
按理说这个速度没有问题啊

网友E:
是不是算法问题

网友F:
用的是中断方式读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