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程序显示问题

楼主(2021-02-24):
程序内容是从串口接收一串数据,然后存储到一个字符数组里,之后把这个数组发送显示到串口助手上,我的问题是:整个数组在串口助手上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我单取数组中的某个元素显示到串口助手上就不对了,我找不到是哪里的问题

  • if(revdata[0]=='@')
  • {for(i=0;i<12;i++)
  •   {str=revdata}
  • }
  • for(i=0;i<revdata;i++)
  •   {revdata=0;}
  •    revdata=0;
  • usart_puts(str);  //串口助手显示@21*2*20*20#
  • for(i=0;i<2;i++)
  • {a=str[i+1];}
  • usart_puts(a); //串口助手显示21
  • usart_puts(a[0]);//串口助手十六进制显示28 06,但我以为十六进制下会显示的是32

复制代码

网友A:
a[0]写成&a[0]。注意形参和实参的类型。你那个都不知道指到哪里去了。

网友B:
数字的2和字符的2是不一样的,数字2就是2,字符的2是0x32

网友C:
指针的指向有问题

网友D:
呵呵 语法的问题

网友E:
难道程序不报错吗

网友F:
可以自己多试几次  就能发现规律了

网友G:
形参和实参没有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