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21-02-24):
如何对一个数组里的元素进行运算,例:u16 a[3]={1,2,3},我想进行这样的运算:(123-50)*2,然后把这个数值输出,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把数组里的123拿出来运算

网友A:
可以角标a[0],a[1],a[2]获取到1,2,3这几个数字,然后拼接呗。
也可以用指针,道理一样。

网友B:
取出来乘以权重,比如百位就x100,然后加起来,最后再减去50,结束!

网友C:
可以用角标表示

网友D:
也可以指向相应的地址

网友E:
不是取出来干嘛 而是如何取出来的问题

网友F:
数组有其相应的表示办法

网友G:
可以看一下二楼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