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大神救救孩子

楼主(2021-02-24):
#21ic问答# 用红外遥控控制LED灯 一直按下灯依次增加点亮 ,松开灯不在增加亮

网友:
用 芯片的 DAC  驱动个  电流 模块

网友A:
这是毕业设计吗?

网友B:
你应该不是个孩子了吧

网友C:
感觉像是毕业设计的要求
需要进一步分析,把框架搭出来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编码吧,解码吧,驱动吧

网友D:
是毕业设计吗?

网友E:
定时检测是否有接收到红外信号,如果有,则继续点亮LED并增加亮度。

网友E:
就是一个定时器加一个PWM

网友F:
孩子,药不能停啊!

网友G:
行情价5000起。仅毕设非商用

网友H:
唉,拿什么来拯救你。

网友I:
这一个红外遥控器,加一个红外解码芯片,用一路GPIO中断,加一个PWM输出就搞掂了

网友J:
放开那个小孩

网友K:
天哪,这标题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