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采用STM32单片机检测PCB插座引脚之间有无连锡

楼主(2021-02-24):
大家好
  方案:采用STM32单片机检测PCB插座引脚之间有无连锡
  问题:输入模式采用上拉电阻模式,但是有些引脚两脚之间有阻值,大概≥几KΩ,出现分压问题,导致单片机误判,实际两个引脚时没有短路的。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是想做个检测器吗?

网友B:
这样判断可靠吗

网友C:
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D:
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敲定

网友E:
硬件需要选型呢

网友F:
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