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助手接收数据,0x00及之后的数据不显示

楼主(2021-02-24):
举个例子,单片机发送一组这样的数组{0x0a,0xab,0x00,0xab},然后在串口助手上,显示出来的只有0a ab,后面两个就不显示,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得自己思考一下,先判断是哪头的问题,是发送端遇到00就不发了,还是接收端接了没显示,然后再确定下一步怎么干。

网友B:
使用的是HEX接受模式还是字符接受模式?字符接受模式会认为0x00是/0,即字符串结束符号,后续字符就不会处理。

网友C:
你的发送长度怎么计算的,用strlen()函数了吗,strlen函数遇到0x00就计算结束了

网友D:
while(*str)这条语句的含义就是见到0退出,建议改成这样void USART1_puts(char *str,int n)

网友E:
串口助手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能看你的程序了,你也可以把你的发送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F:
转义字符的问题

网友G:
用反斜杠试一下

网友H:
发送端遇到00就不发了

网友I:
0x00这块用字符串那个处理一下

网友J:
使用asc码的形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