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FLS100GQT能替代STM32F030R8T6

楼主(2021-02-24):
咨询下各位网友,KF32FLS100GQT能替代STM32F030R8T6能软硬件直接替代吗?不做任何修改

网友A:
肯定不行,内核都不一样,代码二进制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B:
不做任何修改肯定行不通吧

网友C:
直接替换的没见过,都没这个功能。

网友D:
这种想法很可怕,不可能

网友E:
不太行,完全兼容的话

网友F(2021-05-27):
有问“短裤替代帽子”的感觉!

网友G:
这个可以直接替代吗?

网友H(2021-08-12):
应该是,完全别想~

网友I:
硬件上倒是可以,软件是没法做到完全兼容的,还是用原厂的库吧,免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