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RM中C和汇编混合编程及示例

楼主(2021-02-24):
ARM中C和汇编混合编程及示例write by 兵王之路

ARMC和汇编混合编程及示例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目前使用的主要编程语言是C和汇编,C++已经有相应的编译器,但是现在使用还是比较少的。在稍大规模的嵌入式软件中,例如含有OS,大部分的代码都是用 C编写的,
主要是因为 C语言的结构比较好,便于人的理解,而且有大量的支持库。尽管如此,很多地方还是要用到汇编语言,例如开机时硬件系统的初始化,包括 CPU状态的设定,中断的使能,主频的设定,以及 RAM的控制参数及初始化,一些中断处理方面也可能涉及汇编。另外一个使用汇编的地方就是一些对性能非常敏感的代码块,这是不能依靠 C编译器的生成代码,而要手工编写汇编,达到优化的目的。而且,汇编语言是和 CPU的指令集紧密相连的,作为涉及底层的嵌入式系统开发,熟练对应汇编语言的使用也是必须的。单纯的
C或者汇编编程请参考相关的书籍或者手册,这里主要讨论 C和汇编的混合编程,包括
相互之间的函数调用。下面分四种情况来进行讨论,暂不涉及 C++

1.在 C语言中内嵌汇编
C中内嵌的汇编指令包含大部分的 ARMThumb指令,不过其使用与汇编文件中的指令有些不同,存在一些限制,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a. 不能直接向PC寄存器赋值,程序跳转要使用 B或者 BL指令
b. 在使用物理寄存器时,不要使用过于复杂的 C表达式,避免物理寄存器冲突
c. R12R13可能被编译器用来存放中间编译结果,计算表达式值时可能将
R0R3R12R14用于子程序调用,因此要避免直接使用这些物理寄存器
d. 一般不要直接指定物理寄存器,而让编译器进行分配
内嵌汇编使用的标记是 __asm或者 asm关键字,用法如下:
__asm
{
instruction [; instruction]
...
[instruction]

}
asm("instruction [; instruction]");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在
C中内嵌汇编语言,

#include <stdio.h>
void my_strcpy(const char *src, char *dest)
{
char ch;
__asm
{
loop:

ldrb ch, [src], #1
strb ch, [dest], #1
cmp ch, #0
bne loop
}
}
int main()
{
char *a = "forget it and move on!";
char b[64];
my_strcpy(a, b);
printf("original: %s", a);
printf("copyed: %s", b);
return 0;
}
在这里
C和汇编之间的值传递是用 C的指针来实现的,因为指针对应的是地址,所以汇编中也可以访问。

2.在汇编中使用
C定义的全局变量内嵌汇编不用单独编辑汇编语言文件,比较简洁,但是有诸多限制,当汇编的代码较多时一般放在单独的汇编文件中。这时就需要在汇编和 C之间进行一些数据的传递,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使用全局变量。

/* cfile.c
* 定义全局变量,并作为主调程序
*/
#include <stdio.h>
int gVar_1 = 12;
extern asmDouble(void);
int main()
{
printf("original value of gVar_1 is: %d", gVar_1);
asmDouble();
printf(" modified value of gVar_1 is: %d", gVar_1);
return 0;
}
对应的汇编语言文件

;called by main(in C),to double an integer, a global var defined in C is used.
AREA asmfile, CODE, READONLY
EXPORT asmDouble
IMPORT gVar_1
asmDouble
ldr r0, =gVar_1
ldr r1, [r0]
mov r2, #2
mul r3, r1, r2
str r3, [r0]
mov pc, lr
END
3.在
C中调用汇编的函数
C中调用汇编文件中的函数,要做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在 C中声明函数原型,并加
extern关键字;二是在汇编中用 EXPORT导出函数名,并用该函数名作为汇编代码段的标识,最后用 mov pc, lr返回。然后,就可以在 C中使用该函数了。从 C的角度,并不知道该函数的实现是用 C还是汇编。更深的原因是因为 C的函数名起到表明函数代码起始地址的左右,这个和汇编的 label是一致的。

/* cfile.c
* in C,call an asm function, asm_strcpy
* Sep 9, 2004
*/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asm_strcpy(const char *src, char *dest);
int main()
{
const char *s = "seasons in the sun";
char d[32];
asm_strcpy(s, d);
printf("source: %s", s);

printf(" destination: %s",d);
return 0;
}
;asm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AREA asmfile, CODE, READONLY
EXPORT asm_strcpy
asm_strcpy
loop

ldrb r4, [r0], #1 address increment after read
cmp r4, #0
beq over
strb r4, [r1], #1
b loop
over
mov pc, lr
END
在这里,C和汇编之间的参数传递是通过 ATPCSARM Thumb Procedure Call Standard)的规定来进行的。简单的说就是如果函数有不多于四个参数,对应的用 R0-R3来进行传递,多于4个时借助栈,函数的返回值通过 R0来返回。
4.在汇编中调用
C的函数在汇编中调用 C的函数,需要在汇编中 IMPORT对应的 C函数名,然后将 C的代码放在一个独立的 C文件中进行编译,剩下的工作由连接器来处理。

;the details of parameters transfer comes from ATPCS
;if there are more than 4 args, stack will be used
EXPORT asmfile
AREA asmfile, CODE, READONLY
IMPORT cFun
ENTRY
mov r0, #11
mov r1, #22
mov r2, #33
BL cFun
END
/*C file, called by asmfile */

int cFun(int a, int b, int c)
{
return a + b + c;
}
在汇编中调用 C的函数,参数的传递也是通过 ATPCS来实现的。需要指出的是当函数的参数个数大于 4时,要借助 stack,具体见 ATPCS规范。
小结
以上通过几个简单的例子演示了嵌入式开发中常用的 C和汇编混合编程的一些方法和基本的思路,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 C和汇编之间传值,剩下的问题就是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网友A:
名字非常的霸气啊

网友B:
也是最优组合了

网友C:
这样执行的效率非常高

网友D:
不懂汇编的路过

网友E:
如何掌握好两者结合的度呢

网友F:
好!实用的技术。

网友G:
高效又实用,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