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电路求解问题

楼主(2021-02-24):
前天发了一个关于整流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1942-1-1.html

整流电路可能是太常见了,常见到大家都不想看了,以为这个太简单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麻烦,现在即便是把问题简化一半,手工计算也有难度。

如下图所示,电压V和电阻R已知,管子的Is也已知,请问电流Id和Vd=???

楼主:
有些同志一看就激动,或者是不服气了,说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刚好能求出来解,我不信你说的。

不信的同志,可以试一试!!试过就服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同志一看就激动,或者是不服气了,说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刚好能求出来解,我不信你说的。

不信的 ...

这个“有些”是指谁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激动或者不服气了?能不能举个例子出来?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瞎说?

网友B:
学渣表示:最简单的方法,查二极管的规格书,看电流与电压的曲线图,目测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渣表示:最简单的方法,查二极管的规格书,看电流与电压的曲线图,目测出结果 ...

在规格书中所给曲线的基础上,作一个负载线,两者交点就是待求的解。

另一个常用方法是迭代,一般要经过3-5次迭代,精度就差不多了,尤其是电压Vd非常接近真实值。

网友C:
可以用参数Is=1e-N的指数N估计Id。

楼主:
虽然说半导体技术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的,期间出版的模电书,数不胜数,但是直接硬碰硬的求解问题,却是最近20年的事。

电路的发展,严重受限于数学,相关数学问题没解决,电路问题就要搁置。

最近20年,直到现在,相关数学问题的研究依旧火热:

所以浏览过相关论文,才能深刻体验到,令VBE=0.7V是定值,到底省了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