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24):
(无正文)

网友A:
看具体电路

楼主:
这个线路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B:
原理图画错了吧

网友C:
看门狗芯片?

楼主:
我量过来 是这样的啊

网友D:
应该是一个门电路。

网友D:
中间那个14是反相器的意思前面那个2是两个的意思,后面是批号。也就是7214,或SN74LVC2G14DBVR

网友E:
一个LDO芯片

网友F:
从PCB布局和布线来看像是一个LDO,但是你这个原理图看起来又不像是。

网友D:
三极管不是你那样画的。

网友G:
把前级和后级电路测绘出来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