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使用匹配天线的重要性

楼主(2021-02-24):
天线是无线模块很重要的配件之一,它可以帮助无线模块带来很高的增益效果。举个很实际的例子:没安装天线的无线模块只能传输100米的距离,安装了天线的无线模块的传输距离可能达到200米。这就是天线对无线模块的增益效果。但是,无线模块与天线之间也是需要配套使用的,例如:433mhz频率的无线模块需要与433MHz频率的天线配套使用。还有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当无线模块的功率越大的情况下,不连接天线会很容易烧坏模块,所以无线模块功率越大,越需要使用天线。大家有没有想过,无线模块可以使用不匹配的天线吗?与不配对的天线使用,又会是怎样呢?
思为无线的回答是,无线模块可以与不配对的天线使用,但是效果会非常的差,今天思为无线给大家做一个实验,以便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从中得到对比。
1. 工具准备

两块RF4463F30DEMO板,两根915MHz天线、两根433MHz天线。

首先,我们先测试无线模块使用不匹配的天线,是否能够通讯。
我们将两块RF4463F30DEMO板参数设置成一样,频率则设置成433MHz,天线则使用915MHz

从图片可以看出,RF4463F30无线模块之间可以正常的通讯。
下一步,我们测试无线模块使用不匹配的天线,使用效果怎样:
测试环境:将接收端的RF4463F30无线模块放入密闭的屏蔽房中,发射端放在正常环境中:

图片中,可以清楚看到,RF4463F30无线模块无法产生通讯。
接下来,我们将换上匹配的天线,测试环境如上: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在同样的测试环境下,换上的匹配的天线,RF4463F30无线模块可以正常的通讯。
通过这个测试可以很清楚的得知,使用正确的匹配的天线对无线模块的重要性。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欢迎随时进行咨询我们。

网友A:
433M 和2.4G  在通讯上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