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试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2-24):
仿真试过,二极管当电容微分。

楼主:
用LT SPICE仿真,没有反向恢复电流,只有漏电流。PH结存在电容效应的话,理论上应该有一个充电电流。并联了一个1PF电容,有点效果,但电流是NA级别的,不能叫做反向恢复电流

网友A:
PN结的“电容”不是真的。外加电压改变其载流子的数量,犹如电容充电。外加电压消失,载流子恢复原状,犹如电容放电。"等效电容"来描述这种效应。

网友B:
概念不同吧,原来没有正向电流,反向最多是电容效应,这个能量数量等级上差别很大呀。

网友C:
如果这个图的纵坐标电压对应于红线(只能这么猜了,人家截图就不完整),说明没搞清定义,乱仿真的。

楼主(点评):
红线是电流,绿线是电压

网友C:
事先连通都没通,何来的恢复?恢复什么?

例如说某人身体恢复健康了,意味着先前身体因为有过恙而变差过。
如果身体一直倍儿棒,就不能说恢复健康了。

楼主:
百度了一下,这个反向恢复电流产生的原理说法不一,主要有二种,1种说法是二极管的结电容造成的。第2 种说法是由结电容以及正向导通后加反向电压,电子空穴来不及复原造成的。

网友D:
感觉既简单有复杂
应该不是这样简单的分析,定性定量分析

网友E:
spice仿真器只是个计算器而已,无非整合了图形接口让你直观感受。spice计算都是根据model来算的,而这些模型都一套对应的方程式,用记事本打开某个二极管模型文件你会找到二极管电容CJ0参数,spice里半导体都是大信号模型,开关瞬态也是大信号问题,不是小信号问题。
spice二极管模型概念如下:
https://techclass.rohm.com.cn/knowledge/simulation/s-simulation/01-s-simulation/8296

spice实际上就是在解方程式而已。实际情况除了半导体内部非线性电容外,可能布局产生及封装的电容和电感都会影响开关速度,这些spice半导体方程里没有,要自己根据开关信号速度来建模接近实际情况。
但是对于低速开关应用这些问题一般不用关注, 不如电荷存储效应影响大。

spice仿真这东西属于garbage in, garbage out背后的理论一点不了解的话意义不大。spice证明结电容没啥意义,因为它的二极管模型本来就含有CJ0参数,好比你要用R=v/i这个公式来推导欧姆定律存在一样滑稽。

楼主:
二极管反向恢复怎么计算?是看作短路吗?此时的瞬时电流等于稳态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