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AT32F407开发板评测 点灯 SPIM

楼主(2021-02-24):
开发板年前就收到了,包装完好,白色。演值颇高,自带AT-Link硬件仿真,这点非常棒,只要一根数据线就OK了。

资源方面也要优于老牌STM32 MCU ,工作频率能达到最大240 MHz,224K RAM + 1M ROM存储不需要担心不够用。可谓是国产之光。
使用MDK5编写了点灯和SPIM的DEMO用来小测一番。 注:在使用SPIM外设时要把JP8的跳线帽从普通IO换成SPIM模式。负责不能使用。
1、LED
void LED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e;
        //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PD13  LED2
        GPIO_InitStruc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e.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e);
        //PD14 LED3
        GPIO_InitStruce.GPIO_Pins = GPIO_Pins_1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e);
        //PD15  LED4
        GPIO_InitStruce.GPIO_Pins = GPIO_Pins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s_13);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s_14);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s_15);

}

void LED_Light(void)
{
        LEDALL_ON;
        delay_ms(1000);
        LEDALL_OFF;
        delay_ms(1000);
        LEDALL_ON;
        delay_ms(1000);
        LEDALL_OFF;
        delay_ms(1000);

        LEDRED_ON;
        delay_ms(500);
        LEDYELLOW_ON;
        delay_ms(500);
        LEDGREEN_ON;
        delay_ms(500);
        LEDALL_OFF;
        delay_ms(1000);

}

2、SPIM
/**
  * @brief  Configures the ext.flash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FLASH_InitExtFlash(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ext.flash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ext.flash pin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GPIO_Pins_6|GPIO_Pins_7|GPIO_Pins_10|GPIO_Pins_1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elect PB10, PB11 as SPIF_TX and SPIF_RX */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EXT_FLASH, ENABLE);
        GPIO_PinsRemapConfig(AFIO_MAP7_SPIF_1001, ENABLE);

        //解锁FLASH闪存区块3
        /* In this example, use on-board EN25QH128A as ext.flash */
        FLASH->B3SEL = FLASH_SPIM_TYPE2;
        /* Unlock the ext.flash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while (BIT_READ(FLASH->STS3, FLASH_STS_BSY));
        FLASH->FCKEY3 = FLASH_KEY1;
        FLASH->FCKEY3 = FLASH_KEY2;
        while (BIT_READ(FLASH->CTRL3, FLASH_CTRL_LCK));
        /* If the data written to ext.flash need to be scrambled, please specify the scrambled range */
        FLASH->DA = 0;

  return;
}

/**
  * @brief  Read one page from a specified address in ext.flash
  * @param  adr: specifies the page starting address
  * @param  sz: page size in bytes
  * @param  buf: the content read from ext.flash
  * @retval None
  */
void ReadPage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sz, unsigned char *buf)
{
  while (sz)
  {
    *(UINT32 *)buf = *(UINT32 *)adr;
    sz -= sizeof(UINT32);
    adr += sizeof(UINT32);
    buf += sizeof(UINT32);
  }
}

//不检查的写入
//WriteAddr:起始地址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void FLASH_Write_NoCheck(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16 i;
        for(i=0;i<NumToWrite;i++)
        {
                FLASH_ProgramHalfWord(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2;//地址增加2.
        }
}

/**
  * @brief  To test ext.flash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PIM_test(void)
{
  u16 i=0;

  /* Configures the ext.flash */
  printf("init SPIM.\r\n");
  FLASH_InitExtFlash();

  /* Fill the content to be writed to ext.flash */
  for(i=0;i<SPIM_PAGE_SIZE;i++)
  {
WriteBuffer=i%256;
  }

  /* Erases an ext.flash page */
  printf("erase one page.\r\n");
  FLASH_ErasePage(SPIM_TEST_ADDR);

  /* Read an ext.flash page */
  memset(ReadBuffer,0,SPIM_PAGE_SIZE);
  ReadPage(SPIM_TEST_ADDR, SPIM_PAGE_SIZE, ReadBuffer);

  /* Check if the desired page are erased */
  for(i=0;i<SPIM_PAGE_SIZE;i++)
  {
    if(ReadBuffer!=0xff)
    {
      printf("operate SPIM fail.\r\n");
      return;
    }
  }

  /* Program an ext.flash page */
  printf("write one page.\r\n");
  i=0;
  while(i<SPIM_PAGE_SIZE)
  {
    FLASH_ProgramWord (SPIM_TEST_ADDR+i,*(u32 *)(WriteBuffer+i));
    i=i+4;
  }

  /* Read an ext.flash page */
  printf("read one page.\r\n");
  memset(ReadBuffer,0,SPIM_PAGE_SIZE);
  ReadPage(SPIM_TEST_ADDR, SPIM_PAGE_SIZE, ReadBuffer);

  /* Check if reading result and writing content are the same */
  printf("compare the WriteBuffer/ReadBuffer.\r\n");
  for(i=0;i<SPIM_PAGE_SIZE;i++)
  {
    if(ReadBuffer!=WriteBuffer)
    {
      /* Print the ext.flash testing result */
      printf("test SPIM fail.\r\n");
      return;
    }
  }

  /* Print the ext.flash testing result */
  printf("test SPIM success!\r\n");
}

int main()
{

        UART1_Config();
        LED_GPIOInit();

        printf("\r\n雅特力AT32VGT7开发板\r\n");

        SPIM_test();
        while(1)
        {
                LED_Light();
        }

}

小测很成功,最后附上打印信息。

体验后板子很棒,正常能够用的外设都很全,正常情况下不需要扩展板就可以使用了。预祝雅特力为国产撑起一片天。

楼主:
本来打算通过SPIM搭载Fatfs文件系统,但是在途中会意外进入硬件故障、程序跑飞现象,始终解决不了。最后由于时间关系先发一个小测,后面再有时间了完善。

网友A(2022-11-30):
不太明白,这是ATM32的开发板,程序却是STM32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