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自制STLINK失败

楼主(2021-02-24):
我想请教下,我用STM32F103C8T6制作ST-LINK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换成了STM32F103RC下载同样的HEX源码之后,ST-LINK驱动可以正常识别,但是会显示USB 通信错误,一直没法使用,请问下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两个芯片的启动文件是不一样的,尤其中断矢量表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