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PS5450正负电压运用问题求助

楼主(2021-02-24):
个人小白,想向各位前辈咨询。个人在选用内置MOS的DCDC器件 TPS5450 来做一个BUCK型的带正负输出的板子。原理图和layout均是照猫华狐,按照参数官方demo板去整的(件附件)。在实际的空载测试时 +6V输出约为50mV,-6V输出纹波为300mV,负电压在(中等负载)比较容易发热。个人目前想修改第二版本,请问应该怎样去整改,以达到输出纹波能有效减小。先谢过各位大神!

底层

底层

顶层

顶层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把 C7、13、14 及 C15、16、17 其中各一粒电容改成 10uF 或者 22uF。
   另外 L5 要翻到 Vee 去。   Vee的纹波大好多,是因为图上的 L5 参与 DCDC 开关储能了。
      可能的情况下,L1、5 改成 2.2uH,160/180nH 太小 太小 太小了。

网友B:
感觉不对,这不是短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C7、13、14 及 C15、16、17 其中各一粒电容改成 10uF 或者 22uF。
   另外 L5 要翻到 Vee 去。   Vee的 ...

嗯嗯,好的,谢谢大神。当时看到资料说L1\L5的取值会影响到相位裕度,所以取了很小值,但我也是死脑筋,没去尝试改变该值。合适时间时我按您的意见整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对,这不是短路了么?

您好,没有短路,电路正负可正常输出。layout截图看到有短路的部分是因为截图压缩的因素

楼主:
您好,C8没反。GND相对于负电压是高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C7、13、14 及 C15、16、17 其中各一粒电容改成 10uF 或者 22uF。
   另外 L5 要翻到 Vee 去。   Vee的 ...

大神,未调整参数的情况下将L5翻到VEE端,正负输出纹波均已较小至20mV。,再一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参考TI 的电路板设计指南布的吗?  已经元件参数? 用固定PWM试试。 就是减弱PWM的反馈效果试试 ...

嗯嗯,是的,布局及器件参数基本参考手册内容。该器件频率固定为500k外部不可调,您说衰减PWM效果能帮忙详细具体一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