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utochips评测】三:开发板连接电机测试

楼主:
上一篇分析了demo的程序流程,熟悉流程后,试着连接上电机,因为霍尔型的,所以首先需要调整的是跳线冒,通过分析代码知道,这个要预先调整好

然后依次连接霍尔线、U、V、W相线,电源线,usb线,因为没有对应的圆孔接头,所以只能通过右侧的驱动独立供电口来接线,这样最方便,但是要把中间的短路点连接上,为了测试方便,依旧焊接了排针,使用跳线帽来连接

连接上电脑,打开串口助手,会打印版本信息

测试效果视频: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wOTk2OTMzMg==.html

电机运行效果就是启动低速时,抖动比较厉害,速度越快越稳定,原因还有待分析

楼主(2021-02-28):
视频不能插入,插入个 视频链接 也没成功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视频转成GIF动图方便些。

楼主(点评):
一般什么转换软件好,没试过视频转GIF,以前直接拍的GIF,效果很差

网友B:
可以发一个GIF的一个动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