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问问问

楼主(2021-02-24):
这段程序是干啥的?
  • int hanoi(int n,char x,char y,char z)
  • {
  •     int move(char,int,char);
  •     if(n==1)
  •         move(x,1,z);
  •     else
  •     {
  •         hanoi(n-1,x,z,y);
  •         move(x,n,z);
  •         hanoi(n-1,y,x,z);
  •     }
  •     return 0;
  • }

楼主:
占个位置1

楼主:
占个位置2

网友A:
这是个递归函数,应该是完成某种数据规格化操作,

但这相函数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处理返回值,也没有传入什么指针,

当然有可能隐性的通过全局变量在传递结果,参数,显然这样处理是不好的

网友B:
好像是汉诺塔游戏里移动盘子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