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AN通信硬件设计

楼主(2021-02-24):
隔离方案就不说了,之前的USB转485工具的开发在这块已经有些基础。

其实板上非隔离CAN接口设计还有一些额外的注意点。

回到最基础的知识依然是CMOS、TTL、推挽、开漏的问题。

正点原子开发板,CAN电路最为简易,基本无可用性:

看看一个常用电路(非隔离),Tx、Rx直连STM32引脚(FT),觉得还是要使用模式控制引脚(RS),其作用是开启关闭发送器。NXP类似芯片中这个模式选择有所不同,TJA1042等芯片中的静默模式不具备总线正常信号接收能力,只能接收总线唤醒电平(us级)。总而言之,我是要公开这个配置的。

不过,问题在于3.3VTTL可以直接连接5.5VTTL接口?

答案是可以……分析高低电平阈值即可理解。

不过不用纠结TJA1050是TTL还是CMOS,因为手册里边已经写得很清楚,很明显3.3VTTL是可以驱动了,只是容限不是很大。

3.3V TTL 接 5V TTL 另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案是:

开漏输出,加合适的上拉电阻。

楼主:
考虑到上电初始CAN总线的隐性电平问题,Txd应当正常处于高电平。不过此处并不需要加上拉电阻,因为内部已有Txd上拉VCC,加了上拉就是制造麻烦,还需要去测试对通信速率的影响……

楼主:
Nxp的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芯片-TJA1042T,带VIO的一类收发器,可以提供更好的EMI,顺带解决了电平匹配的风险:

话又说回来,隔离方案就没有电平匹配的问题。

在CAN方面,国内周立功做了很多工作,关于硬件设计也有很多参考可用,恩智浦的技术文档也有不少,从技术角度,再简单的电路,再基础的问题,都有可探究之处吧,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可靠方式还是看官方手册……

网友A:
想要外挂一个can芯片?

网友B:
有点浪费单片机自身的功能了

网友C:
非常经典的一款芯片

网友D:
这个我调试的时候晶振总出问题

网友E:
哪种输出方案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