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ISP/J-Link/ST-Link无法下载代码,芯片写保护

楼主:
原因:一般是修改了选项字节。

解决方法:这里使用ST-Link Utility来修改选项字节。

楼主(2021-02-24):
1 、使用ST-Link连接到STM32芯片,点击Connect。

楼主:
2、存在读保护。

楼主:
3、

修改选项字节。
将读保护等级修改为Level 0。

楼主:
4、打钩的扇区会添加写保护,点击Unselect all不选择写保护

楼主:
5、写入选项字节后Flash会被擦除。

楼主:
6、能正常写入程序。

楼主:
如果在keil调试时出现问题,请看下面,谢谢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3614-1-1.html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会写保护呢

网友B:
如何避免进入写保护呢

网友C:
永远都会有不明情况出现

网友D:
使用默认的配置就不会这样了吧

网友E:
Flash会被擦除的话 可以限制擦除的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