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调试时出现:Error:Flash Downlosd failed - "Cortex-M3”

楼主(2021-02-24):
上一篇介绍了STM32无法烧录程序的解决方法,这次介绍STM32在keil调试时出现下图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
1、根据各大网友的经验,配置了调试器对应功能设置

楼主:
配置完以上设置,理应正常调试,但是点击调试按键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

楼主:
2、用ST-Link Utility软件,点击橡皮擦来擦除Flash,提示“一些flash页面被写入保护”,说明以前的软件程序里写有  Flash写保护  程序。

楼主:
3、这个时候在主程序中添加Flash头文件和源文件,然后在主函数中调用解锁和禁止读保护两个函数,然后编译,用ST-Link Utility软件烧程序到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A:
在keil中修改的配置

网友B:
好像是不识别器件了?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D:
解锁和禁止读保护 是哪两个函数啊

网友E:
跟芯片本身质量也哟一定的关系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