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调试下载后总会自动运行

楼主(2021-02-25):
环境:keil MDK5.33,jlink V9,GD32E230。

调试时,点击调试按钮后下载完程序后,总是会自动运行最开始的一点代码,然后才是在main那里等待。
我的代码里有第一次运行标志,如果是第一次运行,复位所有参数并保存到EEPROM中。无论怎么第一次标志,调试时都不会进入复位部分。
我在检测第一次运行标志之前加了2秒的延时,就好了。
查了度娘,在 Download选项中,有个Reset and run。如果去掉勾选,有人说可能状态不可靠。我都迷惑了,
这个选项到底能不能勾选?
或者我的jlink版本支持不好?
大神们来救救我吧

楼主:
我本意是调试下载后就要停住。结果没停下,还自己跑了一小段代码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调试开始立刻停住,连启动文件里的汇编代码也不执行吗,那需要把reset and run取消,还要把debug里的“run to main”也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调试开始立刻停住,连启动文件里的汇编代码也不执行吗,那需要把reset and run取消,还要把deb ...

你好大神,reset and run取消的话,调试时各寄存器会是复位值吗?我用5线swd调试。回去我抓一下rst引脚,看看调试时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reset and run取消的话,调试时各寄存器会是复位值吗?我用5线swd调试。回去我抓一下rst引脚, ...

应该是会复位的,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手动再点一下keil菜单里的复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