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voton(新唐科技)ISP、ICP及IAP简介

楼主(2021-02-25):
Nuvoton(新唐科技)ISP、ICP及IAP简介

楼主:
ISP全名为"In system programming"
是指「在系统上程式设计」,目标晶片使用USB/UART/SPI/I²C/RS-485/CAN周边介面的LDROM,引导代码去更新晶片内部APROM, DataFlash and Config。
ICP全名为"In circuit programming"

楼主:
IAP全名为"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是指「在应用上程式设计」,是一个提供使用者切换在APROM或LDROM执行程序代码而不需重置的功能,使用者可以设置IAP功能藉由重启芯片,并设置于CBS (CONFIG0[7:6])芯片启动选择位为2或0。当芯片启动带有IAP功能时,任何其他可执行区域页的代码可于任意时刻被映射至第一页(0x0000_0000~0x0000_01FF),使用者可藉由ISPADR暂存器填入目标芯片重新映射位址来更改第一个可执行区域页位址,再执行向量页重新映射(Vector Page Re-map)指令。变更重新映射位址后,使用者可藉由读取VECMAP(ISPSTA[20:9])来检查是否变更成功。

(下图为M05xDN/DE series 设置IAP后程序代码可执行区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