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真正的单片机程序框架------->小巧的软件定时器....O(∩_∩)O

楼主(2021-02-25):
#申请原创#

还在用各种标志位 全局变量搞定时器,换种更优雅的方式吧
好了首先搞个需求引入 软件定时器的这个话题吧。

需求1:让4个任务分别以1000ms、500ms、500ms、800ms周期性执行。怎么弄
直接给出需求1的代码:
/*-----------------------------------------------------*/
void test1(void)
{
    MLPeriod.init();
    while (1) {
        MLPeriod.run();
        if (MLPeriod.check(1000)) {
            //task1
        }
        if (MLPeriod.check(500)) {
            //task2
        }
        if (MLPeriod.check(500)) {
            //task3
        }
        if (MLPeriod.check(800)) {
            //task4
        }
    }
}

/*-----------------------------------------------------*/
需求2让20个变量,分别以111,111,123,127,118,99,88,58,58,47,33,38,29,1111,2456,678,6789,457,451,20毫秒 周期性变化
                怎么弄?
直接给出应用代码:
/*-----------------------------------------------------*/
ml_u32_t var[20] = {0}; //20个变量
ml_u32_t init_period[20] = {111, 111, 123, 127, 118, 99, 88, 58, 58, 47, 33, 38, 29, 1111, 2456, 678, 6789, 457, 451, 20}; //20个变量的周期值
void test (void)
{
    ml_u32_t j;
    MLPeriod.init();
    while (1) {
        MLPeriod.run();
        for (j = 0; j < 20; j++) {
            if (MLPeriod.check(init_period[j])) {
                var[j]++;
            }
        }
    }
}

/*-----------------------------------------------------*/

代码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 没错!使用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源码在1楼
有疑问或者建议请跟帖回复。

这个遇到任务中有延时的话就没法了吧,要不用状态机,状态机遇到大点的程序有太乱,代码量还增加不少。不好用哦

楼主:
1楼占个位
源码链接(21IC这个超链接似乎不好用,大家费点事,复制粘贴吧):
https://github.com/steven-lyan/microLite_timer/blob/main/src/microLite_timer.h
https://github.com/steven-lyan/microLite_timer/blob/main/src/microLite_timer.c

移植到51单片机的视频电脑浏览器 单击鼠标全屏):

更多内容可关注微信公众号:microLite裸机系统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去50楼逛一逛。

网友A:
//1ms定时中断
u16 g_usTick;
void ISR_1ms(void)
{
        g_usTick++;
}

u16 GetCurTick(void)
{
        u16 ulTmp;
        __disable_int();
        ulTmp = g_usTick;
        __enable_int();
        return ulTmp;
}

  15. u16 g_TaskVal[20];
  16. u16 g_TaskBase[20] = {0};
  17. const u16 TASK_IVL[20] = {111,456,123,127,118,99,88,77,58,47,33,38,29,1111,2456,678,6789,457,451,20};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 (1)
        {
                u8 i;

                for (i=0; i<20; i++)
                {
                        if (GetCurTick() - g_TaskBase[i] >= TASK_IVL[i])
                        {
                                g_TaskVal[i]++;
                                g_TaskBase[i] += TASK_IVL[i];
                        }
                }

        }
}

楼主:
一看就是很牛的了

再给你来个

一个灯  亮3秒后 灭,111ms后亮,88ms后灭,999ms后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很牛的了

再给你来个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 (1)
        {
                u8 i;

                for (i=0; i<20; i++)
                {
                        if (GetCurTick() - g_TaskBase[i] >= TASK_IVL[i])
                        {
                                g_TaskVal[i]++;
                                g_TaskBase[i] += TASK_IVL[i];
                        }
                }

                if (1)
                {
                        void LED_Ctrl(void);
                        LED_Ctrl();
                }
        }
}

//一个灯  亮3秒后 灭,111ms后亮,88ms后灭,999ms后亮
void LED_Ctrl(void)
{
        static u8 s_ucLedStage = 0;
        static u16 s_ulBase;
        static bLed;

        switch(s_ucLedStage)
        {
                case 0:
                bLed = 1;
                if (GetCurTick() - s_ulBase >= 3000)
                {
                        bLed = 0;
                        s_ucLedStage++;
                        s_ulBase = GetCurTick();
                }
                break;

                case 1:
                if (GetCurTick() - s_ulBase >= 111)
                {
                        bLed = 1;
                        s_ucLedStage++;
                        s_ulBase = GetCurTick();
                }
                break;

                case 2:
                if (GetCurTick() - s_ulBase >= 88)
                {
                        bLed = 0;
                        s_ucLedStage++;
                        s_ulBase = GetCurTick();
                }
                break;

                case 3:
                if (GetCurTick() - s_ulBase >= 999)
                {
                        bLed = 1;
                        s_ucLedStage++;
                        s_ulBase = GetCurTick();
                }
                break;

                case 4:
                //完成
                break;

                if (bLed)
                {
                        LED_ON();
                }
                else
                {
                        LED_OFF();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很牛的了

再给你来个

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有专门的驱动来实现,但不是一两句代码能说的清楚的,分两步调用,第 一步
3000+111,完成后再调用88+999

网友B:
就这,你十年功力,就玩这个。你就这个东西是很普通的软件定时器,到处都是源码,linux,和一些开源软件都有。
很多RTOS都有。
是定时器任务,不是什么框架。
看看下面这个才叫做framwork
http://www.state-machine.com/

我挺你。。。
@菜鸟同学 :况且这个内容并不水啊,还是有真正的干货的。可移植性超级好 可靠性 易用性都不错。尤其对初学者十分友好。像你说的那种linux那种实现 不是一般人能看的懂得吧
@菜鸟同学 :不搞点标题 怎么吸引眼球。你有更好的标题让帖子盖到100楼?
@misra :我就不服你写的 这个标题,“真正的框架”,太狂了,必须打压下,哈哈,你有什么本事,全部拿出来。比划比划。
@菜鸟同学 :程序框架一般讲就是对某个功能或者部件的封装,让他成为一个标准件,达到拿来即用的目的。 我觉得把这个叫框架没问题。 这个肯定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用的,尽管对你不一定有用。你看看后面网友的回复就行,还是不少人想知道其内部实现的。 另外提醒你: Talk is cheap. Show me your code
@科技猎人 :哈哈,兄弟提醒的是,他标题 《真正的程序框架》 是不是有点过了,以为别人连软时钟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老兄,好不好的其实你心里清楚就好,没必要贬低别人。
@misra :别激动,仔细看看我的发的这个东西,我的确不会写,你用windows开发,你自己要写windows吗,你用Linux开发,意思就是LInux源码都需要你自己写,自己实现? 真的很简单的一个软件定时器,普通不能再普通。你要是你能搞一个能像 本站农民讲习所和凤舞九天的MSOS那样的整套东西,你还可以秀一下,说成框架。 很多做MCU都悄悄的把这个软件定时器当成祖传。
Talk is cheap. Show me your code
是你写的算你牛!不是你写的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来个通用版的
typedef struct{
        u8 ucMax;
        u8 ucCur;
        bool bStart;
        bool bOut;
        u16 ausTick[8];        //最大8个状态
        u16 usBase;
}LED_Typedef;

LED_Typedef g_stLed;

void LED_Init(u16* pTick, bool bOut, u8 ucMax)
{
        u8 i;

        g_stLed.ucMax = ucMax;
        g_stLed.bOut = bOut;
        for (i=0; i<ucMax; i++)
        {
                g_stLed.ausTick[i] = pTick[i];
        }
        g_stLed.ucCur = 0;
        g_stLed.usBase = GetCurTick();
        g_stLed.bStart = 1;
}

void LED_Ctrl(void)
{
        if (g_stLed.bStart)
        {
                if (GetCurTick() - g_stLed.usBase >= g_stLed.ausTick[g_stLed.ucCur])
                {
                        g_stLed.bOut = !g_stLed.bOut;
                        g_stLed.usBase = GetCurTick();
                        g_stLed.ucCur++;
                        if (g_stLed.ucCur >= g_stLed.ucMax)
                        {
                                g_stLed.bStart = 0;
                        }
                }

                if (g_stLed.bOut)
                {
                        LED_ON();
                }
                else
                {
                        LED_OFF();
                }
        }

}

void main(void)
{
        Init();

        if (1)
        {
                //一个灯  亮3秒后 灭,111ms后亮,88ms后灭,999ms后亮
                const u16 LED_TABLE[] = {3000,111,88,999};
                LED_Init(LED_TABLE, 1, 4);
        }

        while (1)
        {
                u8 i;

                for (i=0; i<20; i++)
                {
                        if (GetCurTick() - g_TaskBase[i] >= TASK_IVL[i])
                        {
                                g_TaskVal[i]++;
                                g_TaskBase[i] += TASK_IVL[i];
                        }
                }

                if (1)
                {
                        void LED_Ctrl(void);
                        LED_Ctrl();
                }
        }
}

网友C:
支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网友D:
都来发下吧,

网友:
非常简单的一个定时呀,一个计数器就可以分别产生

有句老话叫 请百度 “Talk is cheap. Show me your code.”

网友E:
20楼,早就有了

哥,你在13楼

网友F:
用RTOS不就可以了,创建4个任务,各干各的。

网友G: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H:
看看楼主怎么实现的?

网友I:
这个可以学习下

网友J: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K:
哈哈,来过! 紫苏布丁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很牛的了

再给你来个

bit Lamp;
u8 Step;
u8 Max_Step=4;
u16 Time[]={0,3000,111,88,999};
u8 Out[]={0,1,0,1,0};

//每1ms调用1次
void Task()
{
if(Step==0)
{
  Lamp=Out[0];
   retunr;
}

if(Time[Step]>0)
{
  Time[Step]--;
}
else
{
Step++;
if(Step>=Max_Step)  Step=0;
}

Lamp=Out[Step];
}

网友M:
支持下一下,看着简单,好多人确实还是简单的delay延时打天下了。我是习惯建立一个全局变量计数器,整个定时器,一直做减计数。

网友N:
楼上说的比较接近最优解
楼主此类命题我们当年翻来覆去都写过这种代码,一个程序可以执行很多任务。简单的delay函数基本都是入门级,不具备多少实用性的
要注意程序的主体架构,不要只看局部。
这些都是技术积累所必须的基本功。

网友O:
不错  模块化  时钟基线思维

网友P:
小小调度器也不错,功能类似

网友Q:
用几份有分量OEM源码,学架构是最快的
时间片,分时,并发,复用

呵呵,像你这些资料,学了也是浪费时间

楼主:
感谢编辑推荐!

网友R:
很棒帮哦,学习中

网友S:
在晚上看到你的这段代码很好,能不能添加注释,我那特别喜欢这段代码,也谢谢辛苦的付出

网友S:
引用 楼主:
1楼占个位
源码链接(21IC这个超链接似乎不好用,大家费点事,复制粘贴吧):
https://github.co ...

上边的连接怎么打不开?

看看 50楼那个链接试试。 一般 早上更容易打开。 或者是联通 移动都试试

网友T:
软定时器,这也是OS的的基本功能之一啦,一般的单片机项目开发在没有用OS的情况下,除了实现这个外,更重要的时要会利用状态机思想对具体的任务处理。

网友U:
这个是OS系统吗?很有意思呀,快公布啦

裸奔。一个人写的os估计没人敢用

网友V:
有点意思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在晚上看到你的这段代码很好,能不能添加注释,我那特别喜欢这段代码,也谢谢辛苦的付出 ...

代码其实很简单,核心就是时基概念,就是取差值,当前滴答与某个基准滴答相减,看间隔时间是否超过预定值,超过即超时,然后更新时基(当前的滴答作为新的时基),配合状态机就搞定了,每个任务有自己的时基,

@misra :非常正确,这是基本思想
是的 本质就是 if (当前时间 - lasttime) > 1000) { lasttime = 当前时间; //DO something! }

网友W:
引用 楼主:
1楼占个位
源码链接(21IC这个超链接似乎不好用,大家费点事,复制粘贴吧):
https://github.co ...

今天不能进入github,能否把代码放到gitee?

网友A:
早20L了,源码应该上了吧

网友X:
请教一下:
主程序有定时器设置和启动了,为什么还要勾选debug的:“Limit speed to real-time”
勾选的定时器在哪里体现到,能把完整的这个小工程放出来下载,试试体验一下

第50楼有链接 bsp文件夹下 有keil 和gcc
小工程 写完就删了好像! 你要觉得这个对你很重要,你可以自己弄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一下:
主程序有定时器设置和启动了,为什么还要勾选debug的:“Limit speed to real-time”
勾选的定 ...

选不选无所谓 只是为了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一下:
主程序有定时器设置和启动了,为什么还要勾选debug的:“Limit speed to real-time”
勾选的定 ...

这个是软仿真。就是不用硬件。

不设置realtime 那么电脑上显示的就会和1ms有较大的误差。

当然如果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仍然会是准确的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20L了,源码应该上了吧

源码在二楼

代码还实现了了类似 PLC的定时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一下:
主程序有定时器设置和启动了,为什么还要勾选debug的:“Limit speed to real-time”
勾选的定 ...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链接 https://github.com/steven-lyan/microLite_timer/archive/main.zip
在bsp文件夹下有keil。效果执行如下(下图点击可放大):

另外doc下还有如图: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初学者,前后台编程方法,刚开始看这方面的知识,楼主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X:
初学者,前后台编程方法,刚开始看这方面的知识,楼主很棒

不过也有人提出说的代码的命名方式不是太好。
总体看,这个代码质量还是相当高的。值得好好研究。

加油 尽快过度到RT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源码在二楼

代码还实现了了类似 PLC的定时器功能。

这只是示意代码
关键的代码都没有
MLPeriod.init();
MLPeriod.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示意代码
关键的代码都没有
MLPeriod.init();

有啊 都有啊  50楼 也有啊  都给了

网友X:
看了好一阵子,补补不会的知识点,底子有点差,想问问楼主一个问题,
microLite_timer.h

为什么带括号?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看了好一阵子,补补不会的知识点,底子有点差,想问问楼主一个问题,
microLite_timer.h

很明显是函数

网友Y:
这个是C基本编程思维了。通过函数指针方式,将公共部分抽象出来,需经常变动的地方由用户使用时实例化,实现“多态”。优秀的代码参考,多看Linux程序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了好一阵子,补补不会的知识点,底子有点差,想问问楼主一个问题,
microLite_timer.h

这个是个函数原型

函数在microLite_timer.cl里面。
ml_shotTimer_Object_Struct是本质上是个结构体数据类型。常见的数据类型有int  ,char , unsigned char 之类的。

但是这些数据类型表达的东西太少了 所以C语言发明者  造出了结构体这种数据类型。

结构体里面有成员,我定义的这个结构体成员都是函数指针。

底子薄不要紧。我这个写的还可以。值得一看。

另外楼上那位说得
非常对,就是要看linux。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函数原型

函数在microLite_timer.cl里面。

多问一下楼主,
1、自定义的数据结构还能声明函数,这个我在C语言里没见过,见过的都是单独的变量声明;
2、另外是在window平台里编译的,和Linux有关吗?跟这个有关的看哪些书,方便的话推荐一两本;
我现在很少用指针,自定义的数据结构基本上没用过。
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非常值得学习,也借这次学习的机会多提高提高。
谢谢!

兄弟 不用指针也没什么坏处。可能还是好事。不过可以不用,但必须要会。随便找本C语言书 把指针那章多看几遍就行。比如20遍。看一维指针就行。

网友Z:
也写过定时器,计数器,都是参照AB的plc的样式写的
#ifndef __PLC__H__
#include "plc.h"
#define __PLC__H__
#endif
TIME_RELAY T[16];
COUNTER C[16];
DI_FILTER DI[16];
void init_time_relay(TIME_RELAY *time_relay)
{
      time_relay->coil=0;
      time_relay->contact=0;
      time_relay->acc=0;
      time_relay->set=100;
}

void scan_time_relay(TIME_RELAY *time_relay)
{
    if(time_relay->coil)
    {
        time_relay->acc++;
        if(time_relay->acc>time_relay->set) time_relay->contact=1;
    }
    else
    {
          time_relay->acc=0;
          time_relay->contact=0;
    }
}

void init_counter(COUNTER *cu)
{
    cu->coil=0;
    cu->coil_old=1;
    cu->contact=0;
    cu->acc=0;
    cu->set=0;
}

void scan_counter(COUNTER *cu)
{
    //上升沿
    if(cu->coil==1 && cu->coil_old==0) cu->acc++;
    //下降沿
    //if(cu->coil==0 && cu->coil_old==1) cu->acc++;
    cu->coil_old=cu->coil;
    if(cu->acc>cu->set) cu->contact=1;
}

void init_digital_input(DI_FILTER *di)
{
    di->in=0;
    di->out=0;
    di->high_acc=0;
    di->low_acc=0;
    di->out_old=0;
    di->confirm_time=10;
}

void scan_digital_input(DI_FILTER *di)
{
    if(di->in)
    {
        di->high_acc++;
        if(di->high_acc>di->confirm_time) di->out=1;
        di->low_acc=0;
    }
    else
    {
        di->low_acc++;
        if(di->low_acc>di->confirm_time) di->out=0;
        di->high_acc=0;
    }
    di->rise=(di->out_old==0 && di->out==1);
    di->fall=(di->out_old==1 && di->out==0);
    di->out_old=di->out;

}

void init_plc(void)
{
    unsigned char j=0;
    for(j=0;j<16;j++) {
        init_time_relay(&T[j]);
        init_counter(&C[j]);
        init_digital_input(&DI[j]);
    }
}

void scan_plc(void)
{
    unsigned char j=0;
    for(j=0;j<16;j++) {
        scan_time_relay(&T[j]);
        scan_counter(&C[j]);
        scan_digital_input(&DI[j]);
    }
}
定时器,一个线圈,一个定时器设置,一个定时器累加器,一个触点
计时器,一个线圈,一个计数器设置,一个计数器累加器,一个触点
数字输入,一个输入,滤波输出,上升沿,下降沿输出。

网友Z:
这个是头文件,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coil:1;
    unsigned char contact:1;
    unsigned int acc;
    unsigned int set;
}TIME_RELAY;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coil:1;
    unsigned char coil_old:1;
    unsigned char contact:1;
    unsigned char overflow:1;
    unsigned int acc;
    unsigned int set;
}COUNTER;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1;
    unsigned char out:1;
    unsigned char out_old:1;
    unsigned char rise:1;
    unsigned char fall:1;
    unsigned char high_acc:8;
    unsigned char low_acc:8;
    unsigned char confirm_time;
}DI_FILTER;

void init_time_relay(TIME_RELAY *time_relay);
void scan_time_relay(TIME_RELAY *time_relay);
void init_counter(COUNTER *cu);
void scan_counter(COUNTER *cu);
void init_digital_input(DI_FILTER *di);
void scan_digital_input(DI_FILTER *di);
void init_plc(void);
void scan_plc(void);
unsigned char is_fall(unsigned char new,unsigned char *old);
unsigned char is_rise(unsigned char new,unsigned char *old);

网友AA:
现实中一个delay打天下的人不在少数,另外很多芯片很难嵌入rtos,比如很多51以及大量的低内存芯片,这种写法基本是最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是头文件,数据结构

我的shotTimer也是PLC的实现啊

来个标准Standardization: this function block is defined by IEC61131-3.
TO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input operand "IN" will start the timer "TON", and it will run as long a time interval as specified by the operand "PT".

While the timer is running, the output operand "Q" will have the value "0". If the time is up, the state will change to "1" and keep this value until the operand "IN" changes to "0".

If the "PT" value changes after the timer has been started, this will have no implications until the next rising edge of the operand "IN".

The output operand "ET" contains the current timer value. If the time is up, the operand "ET" will keep its value as long as the operand "IN" has the value "1". If the state of the "IN" operand changes to "0", the value of "ET" will switch to "0".

If the input "IN" is switched on, this will switch on the output "Q" after an interval specified by the delay value.

Inputs:

IN: Start condition

PT: time Initial time value

Outputs

Q: bool binary state of the timer

ET: time current time value

Notes:

Standardization: this function block is defined by IEC61131-3.
————————————————

我的程序里面的
IN对应的是activeStatus
Q对应的是返回值timeoutFlag
PT对应的是initTick
ET对应的是offsetTick

网友Z:
引用 楼主:
我的shotTimer也是PLC的实现啊

来个标准Standardization: this function block is defined by IEC61131-3 ...

你是个懂行的,我是先搞plc,后搞单片机。所以编程模式按照plc,而且硬件也是抄plc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我的shotTimer也是PLC的实现啊

来个标准Standardization: this function block is defined by IEC61131-3 ...

定时器累加器还要接modbus,所以定义了acc。不用modbus,用tick相减(还要考虑溢出)节省内存。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有啊 都有啊  50楼 也有啊  都给了

楼主,代码能否在这个论坛上存,这些网址都打不开。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的shotTimer也是PLC的实现啊

来个标准Standardization: this function block is defined by IEC61131-3 ...

画的挺好理解,开始看指针,慢慢理解

楼主(2021-03-31):
点击量破万

网友AC:
初一看以为是青铜,仔细看原来是王者

网友Z:
1w2了,帮顶

网友U(2021-05-08):
楼主,学习了很久,想问个问题
static const ml_shotTimer_Object_Struct  MLshotTimer_Object  = {
    ml_shotTimer_start,
    ml_shotTimer_stop,
    ml_shotTimer_check,
    ml_shotTimer_offsetTick_get,
    ml_shotTimer_state_get
};
这段是算结构体常量定义,还是声明变量的,虽然是函数体名称,作为什么用那,函数我看也单独声明了

声明变量吧,就是把一类相关的放一起。

网友AD(2021-06-13):
不错,比较使用,也容易理解

楼主(2021-08-19):
引用 网友AD:
不错,比较使用,也容易理解

网友AE:
这种框架,和鬼佬的比起来弱太多,任务除了定时功能,还需要优先级,消息,队列等等,这个也就算个定时器的变种

网友AF:
感谢楼主   很喜欢这种框架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