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个脚的电感 有一个引脚接地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25):
大佬们 有这么用过的吗?

网友A:
“ 三个脚的电感”,中间的那个引脚通常是中心抽头。如若中心抽头接地,那么通常两端信号反相。具体应用,需看具体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三个脚的电感”,中间的那个引脚通常是中心抽头。如若中心抽头接地,那么通常两端信号反相。具体应用, ...

怪我没说清楚,是DC-DC的升压电感,有三个脚 其中一个接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是DC-DC的升压电感,有三个脚 其中一个接地了

那最好还是给出图来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B: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60709/1468031836487.pdf不知道楼主说的是那种,像这个就是仅仅为了固定

网友C:
估计是工字磁芯的贴片三脚自耦变压器,不是单纯的电感。

网友D:
是接外壳的吧?

网友E:
压电蜂鸣器驱动电路有用3脚电感的,

网友F:
这种电感用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