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voton代码生成工具CodeGenerator介绍 分享

楼主(2021-02-25):
Nuvoton代码生成工具CodeGenerator介绍

楼主:
NuTool - CodeGenerator 可用来产生新唐微控器系列的初始化工程代码。它的特色如下:
(1) 配置外设:所有支持的外设被收集且显示在外设功能树状图里。用户可以通过树状图选取欲配置的外设并在设定选单里详细地配置它们。

楼主:
(2) 藉由PinConfigure配置管脚:PinConfigure已整合入本软件。用户可以更直觉地且有效率地配置多功能管脚。

楼主:
(3)藉由ClockConfigure配置时脉: ClockConfigure已整合入本软件。用户可以更直觉地且有效率地配置系统及外设时脉。
(4)产生程序码:完成上述的动作后,用户可以创建初始化工程并在Keil、IAR或NuEclipse打开编译它。
通过本软件,户用可以正确地且便利地产生新唐微控器系列的初始化工程代码。下面介绍一下如何正确的使用CodeGenerator产生代码。

为执行NuTool - CodeGenerator,双击NuTool - CodeGenerator.exe。 请注意执行档和相关的文件夹(例如content文件夹)应该待在同一个目录底下。否则,软件将不能正常运作。.

楼主:
1.选择芯片
        为创建一个实际可行的初始化工程,首先选择芯片,比如我们以M251未来,选择好需要生成代码的芯片,先选择好芯片系列,再选择好具体型号,如下图:

楼主:
NuTool - CodeGenerator包含多样化的组件来配置外设。各个组件的命名描述在下图中。.

楼主:
通过外设功能树状图,用户可依需求来配置想要的外设功能。每当一个外设功能在复选框里被勾选时,更细节的设定选单会出现在右边并准备好让用户来配置。此外,一些外设功能,例如USCI0_I2C、USCI0_SPI和USCI0_UART,只被允许选择其中一个。这些外设功能会被集中在一个使用钢青色强调的模块底下。如下图选择一个外设功能:

楼主:
配置周边引脚

楼主:
点击需要用到的外设,当管脚已配置给某一模块时,与之相关的复选框文字将会用红色文字标示。若不小心想要再次通过树状图配置它们,这个情况称为冲突。一个显示相关管脚及其已配置模块的对话框将会唤起(参照下图)。对话框提供两个选项来决定下一步。点击Yes按钮,软件将调整冲突。 单击No按钮,软件将仅配置剩余的管脚。要解决冲突,软件递归地调整配置的模块,若情况许可的话。 例如,如果用户想要配置I2C0_SCL,软件将尝试将ACMP0_O调整为另一个管脚(引脚47)。 但是,管脚47被BPWM1_CH4占用。 幸运的是,BPWM1_CH4具有可配置的管脚(管脚35)来进行配置。因此,软件找到调整冲突的方法来配置I2C0_SCL。 同时,保留ACMP0_O和BPWM1_CH4。 一个对话框会显示来告诉调整细节。如果用户想要复原冲突的调整,请点击Undo按钮。
4.配置时钟

      点击工具栏上的Configure Clock 按键,NuTool - CodeGenerator包含多样化的组件来配置时脉。各个组件的命名描述在下图中。

楼主:
请注意新唐开发版支持软件包(BSP)必须事先准备好。若无BSP,点选Generate Code对话框中的 Download BSP按键来取得它。
用来存放生成代码的文件夹路径必须位于新唐BSP的SampleCode文件夹内。

网友A:
CodeGenerator这个软件在哪下载呢?

网友B:
喜闻乐见!
谢谢学习

网友C:
同求这个软件!

网友A:
找到了,但是好像目前只支持M251

网友D:
只支持251,在我的电脑上不能运行,原因不知。

网友E:
这是试水版,如果大家觉得这种方式可行,请多多支持~

楼主(2021-03-31):
肯定是支持全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