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系统中,作为主机要不要直接焊接上120欧电阻

楼主(2021-02-25):
(无正文)

网友A:
我通常的做法是在板子上焊一个120欧姆电阻,然后用跳线帽选择是否接入

网友B:
9600bps的波特率几乎没有必要考虑终端电阻。
当真正需要终端电阻时,首先要考虑线缆、接地、分支这些是否能符合应用需求。

网友:
是的,一般都是主机加终端电阻,因为从机有可能很多个,如果多个从机都加终端电阻485信号电平会拉的很低

网友C:
根据现场线路情况分析加电阻是否合理、信号质量好不好

网友D:
距离远的话要考虑加电阻

网友E:
近距离不用管,如果超过几百米以上可以考虑加

网友F:
做主机的话,可以出厂直接焊上终端电阻,如果用户需要可配置,那就在板上弄个拨码开关或者将跳线引出到机壳连接器上让用户去短接。

网友G:
主机可以直接在PCB上安装好120欧姆终端电阻,终端需要做成可选的,用PCB跳线选择或外挂都可以。

网友:
CAN  通信  没有  120欧  会 通信 不上,485 应该也要 加的,最好 在  2端;类似 下图的 2端,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