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voton工具Nu-Link2-Pro 介绍 分享

楼主(2021-02-25):
Nuvoton工具Nu-Link2-Pro 介绍 分享

楼主:
新唐之前提供了Nu-Link-Pro工具,Nu-Link-Pro不仅支持在线烧录,仿真调试,还支持离线下载功能,深受工程师的喜爱,NUVOTON在Nu-Link-Pro的基础上,有推出了Nu-Link2-Pro .让我们看看Nu-Link2-Pro 都有一些什么功能。

楼主:
1.Nu-Link2-Pro 的特点
支持所有NuMicro®系列的编程和调试
支持电路内编程(ICP)
  ♦可选SWD输出电压(1.8/2.5/3.3/5.0V)
  ♦带图像文件保护的ICP编程工具
  ♦拖放式Flash编程
  ♦ 将USB闪存驱动器、SD卡和SPI闪存作为图像文件存储
  ♦按启动按钮
  ♦自动编程器头(控制总线)
  ♦由Micro-USB或目标通过SWD接口供电
支持系统编程(ISP)
♦通过多接口桥接器
♦支持PC控制ISP
♦支持ISP编程工具
支持多调试接口和工具
♦支持串行线调试(SWD)
♦支持高达96 MHz的高速嵌入式跟踪宏单元(ETM)
♦无限断点和步骤执行
♦支持Arm DAPLink
♦支持PyOCD
支持多接口分析器
♦支持SPI, I2C, CAN, UART 和RS-485 信号监测
支持多网桥连接
  ♦ISP功能的多接口网桥(I2C、SPI、CAN、UART、RS-485)
  ♦USB网桥(I2C、SPI、CAN、RS-485)
♦通过USB的虚拟COM端口

楼主:
Nu-Link2-Pro的外观和接口描述

楼主:
Nu-Link2-Pro的PCBA

楼主:
Nu-Link2-Pro功能介绍
♦离线编程功能连接
Nu-Link2-Pro为Nu-Link2-Pro离线编程提供了三种存储接口。用户可以将bin文件保存到USB闪存驱动器、Micro SD卡或SPI闪存进行离线编程。优先权从这三个存储器中读取的数据是USB闪存驱动器>Micro SD卡>SPI闪存。
研发工程师可以通过PC端的ICP工具先将要烧录的bin文件下载到Nu-Link2-Pro里,和Nu-Link-Pro一样也是支持离线数据的加密,烧录次数限制等。
♦桥接接口引脚定义和功能连接
Nu-Link2-Pro提供带100 mil 20针电缆的桥接接口连接器。桥接接口支持单通道UART、I2C、SPI、RS-485、CAN总线、ADC、PWM和两个gpio。
♦ETM接口管脚定义和功能连接
Nu-Link2-Pro提供带50 mil 20针电缆的ETM接口连接器。ETM接口支持ETM和SWD功能。
♦宽电压编程
Nu-Link2-Pro支持宽电压编程功能,开发软件工具可以将SWD端口电压调整为1.8 V、2.5 V、3.3 V或5.0 V。引脚可控制的包括VCC、ICE-DAT、ICE-CLK和/复位。如下图:

网友A:
支持高达96 MHz的高速嵌入式跟踪宏单元(ETM),请问一下,我看介绍ETM 数据线只有4位,能保留多长程序路径数据?

网友B:
某宝现在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