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12V的钨丝灯泡,能用PWM信号调光吗?

楼主(2021-02-25):
做了个仿真电路,发现无法仿真,出现错误。因为准备用5V的单片机来控制,输出PWM信号控制占空比来调光。 单片机部分还没做,就用了函数发生器来代替。

网友A:
换N沟道mos管.

网友B:
白炽灯可以用PWM调光,纯阻性负载

楼主:
谢谢T叔指点,我原先也是准备上NMOS,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本来是准备用NMOS,低端驱动的,但是这个钨丝灯泡有点怪异,小汽车尾灯泡,是双灯丝的,它们的一端是接在一起的,然后接外壳, 另外1端分开接灯泡底部的2个触点, 外壳准备接DC-,实际电路所以准备用2个PMOS来分开控制2个灯丝。1个5W,1个16W,加起来是21W,DC12V

有的这样的车辆尾灯灯泡里还有根双金属片,可做闪灯。如果不需要分别调光,两组灯丝直接并联使用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指点,我原先也是准备上NMOS,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本来是准备用NMOS,低端驱动的,但是这个钨 ...

P-mos要用pnp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要用pnp三极管驱动

请问T叔,这种PWM驱动灯泡,是P-MOS+PNP好呢,还是N-MOS+NPN好?实际使用中,灯泡的外壳最好是接地或者负极,灯丝接正极,但是因为这是DC12V的低压电,所以好像外壳接正极也行。。。。。。。

tyw
不解为什么要调光,车灯本来就有大小光灯丝,哈哈
tyw
车灯安装一个极搭铁接地,又不能改变结构,所以只有用P-MOS+PNP一种方案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要用pnp三极管驱动

因为这个灯泡被拆下来了,所以想做个调光灯玩一下,手边又有材料,以前都是做LED调光照明,钨丝灯的没做过,想尝试一下。

tyw
玩玩无所谓,二种方法都可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指点,我原先也是准备上NMOS,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本来是准备用NMOS,低端驱动的,但是这个钨 ...

示廓灯和刹车灯,一体。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E:
白炽灯可以用PWM调光,也可以直接调压来调光。用NMOS或NPN,一只管子可能就可以了,电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