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480系列: 使用ICP Programming Tool透过SPIM介面烧写SPI Flash的操...

楼主(2021-02-25):
M480系列: 使用ICP Programming Tool透过SPIM介面烧写SPI Flash的操作方法

楼主:
M480系列的Boot Loader大小是32K位元组,包括了内建ISP功能来更新晶片上Flash, Boot Loader出厂已预先烧好在内部ROM区它的内容是唯读的不可以被修改,也不可以重新烧录作为存放程式储存区域。

楼主:
Boot Loader功能有:
        32 KB保护启动程式
        支援安全启动功能SHA-256 和AES-256 从APROM, LDROM 和外部SPI Flash
        ISP功能支援介面:UART 和 USB
        支持ISP/IAP程式库

楼主:
硬体设置 :

SPIM 同步序列介面控制器(SPI 主机模式)特性

最大支持32MB的SPI Flash
支援SPI主机模式

支援直接**体映射模式和普通I/O模式
普通I/O模式下支援8/16/24/32位传输
普通I/O模式下支援高载模式操作,一次传输中最大可以连续发送/接收四次数据
支持DMA下读/写
支援标准的1位、2位和4位元I/O传输模式
支援DTR / DDR(双倍传输速率/双倍数据速率)传输模式
支持32KB缓存
在缓存禁用情况下支援32KB内核耦合**体模式(CCM)
支援密码的加/解密
对于外部SPI flash器件有一根从机/设备选择线

楼主:
由于Boot Loader程式必须经由SPIM接口对SPI Flash做存取动作,一开始要先与硬体搭配设定正确的SPIM接脚,SPIM接脚功能选择由CONFIG3[5:4]设定(SPIMSPL)

楼主:
SPIM硬体线路图

楼主:
ICP Programming Tool要先烧录CONFIG3[5:4]配置后,才可以取得SPI Flash控制权进行烧录

楼主:
操作如下:
(a)选择M480系列==>按”继续” (b)点选”连接” (c)点选配置位的”设定”按钮并会显示表单,在晶片选项表单中使用者可以根据目标晶片的SPIM功能接脚状态,来选择SPIM功能相对应的设定接脚(d)在Boot Loader接脚功能点选0 ~ PA.2作为SPIM的接脚(要与硬体线路相同) (e )勾选”配置区”选项(f)点选”开始”按钮烧录(g)在SPIM进行配置后,ICP Tool将检测到有效的SPI ID值并启用“SPI Flash“选项(显示变为可以勾选的项目) (h)选择”SPI Flash”按钮将域烧录BIN档载入(i)设定SPI Flash基准位址(预设为0x00000000) (j)勾选” SPI Flash”选项(k)点选”开始”按钮烧录,完成SPI Flash烧录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