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调节阀的特性的影响因素,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1-02-25):
流量调节阀的特性的影响因素,你知道多少?

1.节流口的流量特性公式
通过节流口的流量与其结构有关,实际应用的节流口都介于薄壁孔和细长孔之间,故通过节流孑L的流量可以用小孔流量通用公式q。一CArAp,来描述。当C、Ap、和9一定时,只要改变节流口的通流面积AT,就可调节通过节流口的流量吼。

2.影响节流口流量稳定的因素

在液压系统中,当节流口的通流面积A丁调定后,要求通过节流口的流量q。稳定不变,以使执行元件速度稳定,但实际上有很多因素影响着节流口的流量稳定性。

(1)负载变化的影响。

(2)温度变化的影响。油的温度变化会引起油的粘度变化,小孔流量通用公式中的系数C值就发生变化,从而使流量发生变化,显然,节流孔越长。

(3)节流孔的阻塞。在压差、油温和粘度等因数不变的情况下,当节流口的开度很小时,流量会出现不稳定,甚至断流,这种现象称为阻塞。产生阻塞的主要原因是:流量调节阀节流口处高速液流产生局部高温,致使油液氧化变质生成胶质沉淀,甚至引起油中碳的燃烧产生灰烬,这些生成物和油中原有的杂质结合,在节流口表面逐步形成附着层,它不断堆积又不断被高速液流冲掉,流量就不断地发生波动,附着层堵死节流口时则出现断流。影响越大。薄壁孔长度最短,对温度变化最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