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X IDE下 串口打印乱码问题

楼主(2021-02-25):
建立了工程编码默认的ISO-8859-1,用串口打印调试时发现不光中文打印乱码,连英文字母都不行,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一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一致么?

这个一致,打印hex数据就没问题,我打印汉字和abcd都不行,跟IDE编码选择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一致么?

现在发现直接用串口API输出没问题,用Debug宏调试打印输出就有问题,这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直接用串口API输出没问题,用Debug宏调试打印输出就有问题,这怎么回事? ...

    也许是Debug控制了串口通讯,造成通讯速率不准确吧。串口通讯及其他如I2C、SPI等通讯的调试建议不要通过Debug,直接运行代码来测试,若不成功则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取相关引脚的时序图来进行分析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