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STOP模式 功耗

楼主(2021-02-25):
用GD32F103RGT6替换STM32F103RG  替换可以使用  但STOP模式 功耗比较高,大家使用STOP模式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Henry小黄 :你好,我也在用GD替换ST,你遇到的重启问题是不是进入STOP,被RTC唤醒但是喂狗无效导致重启?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东小东 :嗯嗯,一样,大了1MA
@Henry小黄 :问下,您在进入stop模式的时候,功耗较原来的stm32芯片是否一样?我是大将近1ma
@Henry小黄 :我用的库是STM32,什么都没改,直接换的GD的芯片,我的程序是rtc唤醒后,加了复位mcu,所以唤醒时会重启程序
@东小东 :是这样的,我现在用GD32的芯片,库是用STM32的,修改了部分代码,功能都正常,但是进低功耗STOP模式的时候,RTC唤醒就重启了。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问题在哪里。
@Henry小黄 :进入STOP模式,程序不会重启,直至rtc唤醒
你好,请问你在调试低功耗的时候有出现,进入STOP模式后,程序重启的现象吗?

网友A:
我也是替换功能都可以用;
不过 待机模式 下,功耗15mA; STM32系统功耗小于 1mA,还在找原因

网友B:
不用的IO处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