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有方N58使用分享

楼主(2021-02-25):
#申请原创#分享一下之前项目里用的有方N58-CAT1模组,项目是做数据传输,没有用到很多功能,现在挺火的MQTT协议的,里面也带有对应的功能。

之前项目里都是使用有方的M6602G模块,然后一直在传2G基*要退出,果然到2019年下半年,在客户那边使用的设备返修很多,基本上都是联网问题,在公司测试也出现过联网问题,就算修改程序,增加联网的时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准备切4G平台了,联系了有方的代理过来聊了一下,当时的主流是4G的全网通模块N720,当时的价格在100多,当时客户要200套,就做了一批。后来到了2020年,疫情上班后,代理说有一款4G-CAT1N58模块,也卖的还可以,价格50左右,只要不是很偏远的山区使用,这个模块都没什么问题,出货量也蛮大的,问我试一下吗?当时申请了一块样品,准备测一下试试。看了一下手册上N58模块和N720的贴片封装是一样的,但是焊脚N720不是邮票孔那种,贴片没什么问题,手焊的话容易虚焊,N58手焊反而更好调试。正好在之前的板子上焊接,看了一下之前的板子,大部分电路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引脚功能做了一些变化,调试的时候直接飞线测了一下功能,测试完后把之前的板子做了一下兼容处理。
N720上面有两个电平转换供电,P53脚是3.3VP45脚是1.8V,之前用的3.3V(其实应该用1.8V),到了N58P53脚成了VDD_CAM,这个成了CAM模块的供电电源,不随着模块开启而打开,这里需要注意下。其它的引脚基本上是一致的,CAT1模块相当于只有4G的载波能力较小的频段,但是作为工业数传是完全足够的。
在使用时,串口还是要通过电平转换与MCU的串口进行通讯。
其它部分按照常规设计即可。比如电源部分加几个大电容防止联网时模块的电流变大,导致电源不稳,模块的供电最大输入电压 4.2V,典型值为 3.8V

后面有个新项目需要GPRS定位,这个模块也有带GPRS版本的模块,价格贵8块钱,定位精度差一些,但是做个大致的定位,还是比基*定位要强。现在很多厂家做模块的时候,把蓝牙、wifiGPRS等硬件也都兼容,无非到时候生产的时候不贴这一部分就行。
实际使用4G联网速度确实很快,开机联网几秒就行了,实际上去一些工业现场信号也是很不错的,之前有个客户说他们那边使用的设备信号不好,我们的设备拿过去我观察了一段时间,数据是很稳定的。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网友A:
这个模块之前不支持连续发送较长的数据,联系代理行商和厂家后用了一个月才给解决。后来换模块了

网友B:
顶你一下,老板是我大学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之前不支持连续发送较长的数据,联系代理行商和厂家后用了一个月才给解决。后来换模块了 ...

我们用的传小数据,联网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一下,老板是我大学同学!

厉害了,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传小数据,联网太慢了

联网时间应该还行。注意天线走线和阻抗匹配,有条件的化可以联系他们给测一下产品的射频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时间应该还行。注意天线走线和阻抗匹配,有条件的化可以联系他们给测一下产品的射频性能 ...

哈哈,是的,总喜欢和之前用的NB模块搞混了,NB联网不行

网友C:
这个有方还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内置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