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智能网关功能测试-WIFI功能测试

楼主(2021-02-25):
本文以飞凌嵌入式FCU2303(5G智能网关3.0)为基础讲解,本节主要介绍5G智能网关 WIFI功能的测试。关于FCU2303(5G智能网关3.0)如果想将4G/5G模块的流量通过以太网或者wifi AP模式分享出去的方式在《5G智能网关功能测试第一章4G/5G 上网测试》中已经有所设计,此章节就不在赘述。

一、FCU2303(5G智能网关3.0)WiFi测试5G智能网关WiFi天线在外壳上的标识为:

1、板载WiFi 测试FCU2303(5G智能网关3.0)上可以通过m.2 Type 2230接口,即E KEY标准接口默认外接INTEL 3168NGW模块。
系统上电前将模块插入底板相应卡槽,上电后启动linux后,通过lspci可以看到对应设备枚举成功。
root@localhost:~# lspci0000:00:00.0 PCI bridge: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Device 81c0 (rev 10)0001:00:00.0 PCI bridge: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Device 81c0 (rev 10)0001:01:00.0 Network controller: Intel Corporation Device 24fb (rev 10)0002:00:00.0 PCI bridge: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Device 81c0 (rev 10)2、配置WiFi上网输入ifconfig wlP1p1s0命令查看WiFi网络节点:
root@localhost:~# ifconfig wlP1p1s0wlP1p1s0: flags=4098<BROADCAST,MULTICAST>  mtu 1500        ether d8:3b:bf:b9:dd:27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Ubuntu18 中 wifi 的名称不再是wlan0类似的命名方式,而是采用固件版本的形式,如上所示INTEL 3168NGW的名称为 wlP1p1s0。
注意:在FCU2303(5G智能网关3.0)中,WiFi模块已经配置成AP热点功能并加入网桥br0中,Wifi热点名称为wifi_test,密码为12345678,Wifi热点的配置文件为:
root@localhost:~# cat /etc/hostapd/hostapd.confinteRFace=wlP1p1s0driver=nl80211ssid=wifi_testchannel=9hw_mode=gmacaddr_acl=0ignore_broadcast_ssid=0auth_algs=1wpa=3wpa_passphrase=12345678wpa_key_mgmt=WPA-PSKwpa_pairwise=TKIPrsn_pairwise=CCMP如果客户想关闭掉WiFi模块的AP热点功能,用作STA模式,并将WiFi模块从网桥中去除,可以执行以下命令:root@localhost:~# rm /etc/systemd/system/multi-user.target.wants/hostapd.serviceroot@localhost:~# rm /etc/systemd/network/wlan0.network二、STA模式测试1、使用简易脚本测试为了方便客户能够更快速验证功能,我们提供了wifi连接的脚本,首先查看wifi_connect.sh的使用说明,如下表:
参数
说明
-s
准备连接的WIFI的名称
-p
准备连接的WIFI的密码,如果没有加密请使用-p NONE
-a
是否随开机自动启动,如果是则为ON,如果不是则为OFF,如果没有此项则保持原有设置

举例如下,连接 WIFI 的名称为 resona 密码为 23456789 的 WIFI:
root@localhost:~# /root/Net_Tools/wifi_connect.sh -s resona -p 23456789 Begain Wireless connect ... -----------------------SSID: resonaPASW: 23456789 ----------------------- Wireless point is  wlP1p1s0 Wireless status is DISCONNECTED Wireless status is SCANNING Wireless status is COMPLETED ----------------------- Wireless connect statusbssid=2a:9a:7d:5f:4e:bbfreq=2462ssid=resonaid=0mode=stationpairwise_cipher=CCMPgroup_cipher=CCMPkey_mgmt=WPA2-PSKwpa_state=COMPLETEDaddress=28:7f:cf:ca:89:9cuuid=2d6ba737-00d3-55c6-ab0b-b10df8ef1d1d ----------------------- Wireless connect done !!! Auto start setting not change此步完成以后则Wifi连接成功
2、使用命令逐步操作测试:下面的方法为使用命令连接wifi的详细方法,供客户后期开发程序使用
首先使用 wifi_wpa.sh 脚本生成 wpa_supplicant 配置文件,首先查看wifi_wpa.sh的使用说明,如下表:
参数
说明
-s
准备连接的WIFI的名称
-p
准备连接的WIFI的密码,如果没有加密请使用-p NONE
举例如下,连接 WIFI 的名称为 resona 密码为 23456789 的 WIFI:
root@localhost:~# /root/Net_Tools/wifi_wpa.sh -s resona -p 23456789ssid resonapasw 23456789生成的配置文件为:/etc/wpa_supplicant.confroot@localhost:~# cat /etc/wpa_supplicant.conf#PSK/TKIPctrl_interface=/var/run/wpa_supplicantp2p_disabLED=1network={ssid="resona"scan_ssid=1psk="23456789"key_mgmt=WPA-EAP WPA-PSK IEEE8021X NONEgroup=CCMP TKIP WEP104 WEP40}连接测试:root@localhost:~# wpa_supplicant -B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i wlP1p1s0 &[1] 5173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wpa_supplicant查看连接状态root@localhost:~# wpa_cli status -i wlP1p1s0bssid=b6:24:1e:e8:9b:82freq=2462ssid=resonaid=0mode=stationpairwise_cipher=CCMPgroup_cipher=CCMPkey_mgmt=WPA2-PSKwpa_state=COMPLETEDaddress=d8:3b:bf:b9:dd:27uuid=ada8b469-9fb8-5e6d-890a-daf96422b26c获取IP地址:root@localhost:~# dhclient -i wlP1p1s0测试WiFi
测试WiFi,ping 域名或者IP。
root@localhost:~# dhclient -i wlP1p1s0root@localhost:~# ping www.forlinx.com -c 3 -I wlP1p1s0PING www.a.shifen.com (61.135.169.125) from 192.168.43.143 wlP1p1s0: 56(84) bytes of data.64 bytes from 61.135.169.125 (61.135.169.125): icmp_seq=1 ttl=53 time=39.2 ms64 bytes from 61.135.169.125 (61.135.169.125): icmp_seq=2 ttl=53 time=58.2 ms64 bytes from 61.135.169.125 (61.135.169.125): icmp_seq=3 ttl=53 time=48.9 ms--- www.a.shifen.com ping statistics ---3 packets transmitted, 3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2003msrtt min/avg/max/mdev = 39.216/48.822/58.282/7.784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