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1透传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21-02-25):
CH9141透传模块可以与CH577进行通讯么?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可以连接通信,建议采用以下方式
1、CH9141处于广播状态,CH577做主机,两者不需要连接
2、CH9141做从机,CH577做主机,两者需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连接通信,建议采用以下方式
1、CH9141处于广播状态,CH577做主机,两者不需要连接
2、CH9141做从机,C ...

您好,请问当CH577蓝牙处于主机模式下,如何向指定设备名称的从机的发起连接?例程里面的只有根据地址来进行指定连接...

网友A(点评):
您好,可以i电话咨询025-52635389